杂牌仿苹果本本,暗屏

楼主(2014-12-14):
杂牌仿苹果本本,暗屏,现求图中金色接口定义

网友:
先看保险  是缺19V还是3.3  查什么接口

网友A:
升压板是在D壳的

网友:
应该跟真的苹果接口是一样的,我感觉应该跟普通的led接口是差不多的

网友:
不是,这个接口只有30针,普通是40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是在D壳的

对,黄色屏接口是没有升压,主板上,或者是一小块升压板

网友:
是屏幕接口吗

网友:
先按普通电脑屏接口的定义查一下

网友:
换个屏得啦

网友:
这个种屏的升压电路是在主板上的。

网友:
直接测保险好或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需要知道背光开启和ADJ是哪个脚,帮帮忙

网友:
不用求了,主板问题,升压电路在主板上的,要不就是背光。屏线坏了

网友:
g改升压板  山寨苹果

网友:
不是线没问题,升压已有21V

网友:
你吧控制信号直接搭屏供电上

网友:
郁闷 怎么上传这么多次 上传不成功 ,估计网速不行

网友:
兄弟,这个是40针的,我需要的是30针的

网友:
继续求,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這種屏易壞啊, 不是屏的問題嗎?

网友:
山寨苹果,   我记得这种在D壳上面有个高压板, 那个高压板很容易烧,会引起暗屏,  而且这个高压板好像要五六十一个!

网友:
最新状况,更换了升压一样,请教这个屏的LED灯如何强制点亮

网友:
先测一下保险吧

网友:
恩,你查查是不是19V没过来,或者升压开启不良造成的

网友:
屏上面那里有一个保险坏了,还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新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屏,屏线,升压板全对换过,还是暗屏,,正常的那台升压的电压有30V上传
主板接口定义
升压芯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