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瀚视奇HZ281 接线变红绿蓝白灰黑

楼主(2014-12-14):
瀚视奇HZ281  不接线如下图

接上VGA线  会出现变红绿蓝白灰黑这样反复

早上一直用着好好的。。。突然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14-12-22 09:57):
已经解决。。。。是一体板电压偏低    换了35V 1000U 25V 的电容问题解决,,希望给大家以后修到此机参考

网友:
屏故障明显 修屏吧

网友:
很明显屏有问题,可以看下屏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貌似进入了工厂测试模式,刷程序

网友:
这个一定是屏问题

网友:
把屏插子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其他的电源板和驱动板试试屏!再研究!

网友:
屏挂了,这种要么修,要么就报废了,一个显示器而已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这种我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不过先动动屏线,也许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99%是屏的问题呢    换屏吧

网友:
刷程序试试,看着应该是程序的事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偏向于程序  不行就看看屏逻辑板上的保险 和电容有短路没

网友:
这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