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花屏

楼主(2014-12-14):
内接无显示外接花屏显卡做过了无效。也更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花屏跟显存是有关系的,要排除。

网友:
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显存了

网友:
如果花的很有规律的话,就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是不把显存做爆珠了啊

网友:
花屏还有可能跟供电有关系

网友:
看下屏线插好没

网友:
对显存,刚出台是显存不过,内屏没显,外屏是花的。

网友:
显存的问题,可以用二极体值法和排除法。我认为有点麻烦了。需要1个小时的折腾。

网友:
显卡,显存,屏线,屏。用排除法测试

网友:
其实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