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1s充电问题

楼主(2014-12-14):
实际充电电压应该在11伏以上 实测只有10。4伏   谁能指教一下是哪方面的问题   充电芯片 IO都换过了

网友A:
惠普有些不用原装适配器也冲不了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有些不用原装适配器也冲不了电

有台一样的机器  不用原装适配器可以充电的

网友:
系统下显示充电吗

网友:
显示充电的  就是没冲进去

网友:
电池好的吗?查充电芯片的反馈回路。

网友:
那天修了个4421的 是电池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