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341s bios

楼主(2014-12-14):
hp probook 4341s bios 8mb
683855-601
11241-1
我的开机不显,刷bios就好了 HP4341s

网友(2017-06-21):
正好需要啊 谢谢楼主

网友A:
型号不一样 板号一样 应该可以吧 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 板号一样 应该可以吧 下来试试

试了告诉大家吧

网友(2017-08-27):
有时候能亮机 有时候不跑码 刷个试试

网友:
遇到一台开机0.3几电流。下载试试

网友(2017-10-27):
这是独显集显?????????????

网友(2017-12-12):
之前开机电流1.05不动刷完BIOS跳变1.3亮机

网友(2019-04-25):
我的故障是按开关不显示电流1.2左右 风扇狂转 刷完这个BIOS后成功亮机 谢谢楼主

网友(2020-06-23):
下来试试我是独显的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用楼主的bios完美开机,我的是独显的,没刷之前capslock键长闪,电流到1.5不显,刷完完美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2020-09-25):
我有一台这个本,只是插上电源线后电源接口哪儿灯闪烁,按开机没反应,不知道刷这个对症吗?还有就是不知道BIOS芯片位置

网友(2021-05-06):
刷上这个亮机了

网友(2021-12-30):
BIOS OK 亮机速度也很快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