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灰屏

楼主(2014-12-14):
AMD  E40  电流跳变正常,内接不显示,外接灰屏;NB  显卡都灌黑胶,显卡曾加焊过,还是不行。DAGC5BMB8C0 REV:C该板在其他地方住过院,时长1个月。。

所以恳求各位高手,这是电路掉件问题呢,还是通病。还是还是什么?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了。只是灌了黑胶的显卡不好加焊,有把握的话就取下来植株,没把握就找交换吧

网友A:
显卡问题,灌黑胶的显卡。低温加焊不行的话,只有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灌黑胶的显卡。低温加焊不行的话,只有拔掉了。

此时正在BGA上接受280的热度。。。

网友:
显示排线试试

网友:
E40黑胶不太好搞

网友:
恢屏大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搞黑胶要小心点,不要让下面掉点了。

网友:
如果楼主重植后故障依旧,建议楼主看看显存是否鼓锡

网友:
反正都不顯,重植試一下吧。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重植的效果如何?楼主说一下呀!不会用一天都没搞好吧?

网友:
百分百显卡问题

网友:
其实 很简单啊
先加焊一边 不要取了等板冷了桥下面的黑胶就会苏了 第二次在取啊

网友:
反正我没有掉过点 第一次做的时候掉过 后来就没有掉过 可以试着我的方法做做

网友:
显卡问题吧。BGA时别掉点哟,还要注意显存别爆锡。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不过一般就显卡修好了, 显存一般也一起跟着出问题了哦,   修过很多台都是这样子,不管你显存包的多好,也是出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摘下来,估计就能好,,这个机器不是很难搞,,40的胶水不像t60那样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