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14):
S400有进水,5V有短路,拆掉芯片后短路消除。手上没有一样的RT8205E。先用RT8205C代,没有输出。再用Tps51125代,这次有3V 5V了。但待机电流略微有点高,有0.05A。按开关没有反应。这个板用的kb9012EC是内置ROM的,从外围量不出EC有没有 工作。直接量Pwrbtn,按下开关时,Pwrbtn有轻微跳,不确定有没有动作。示波器上看,Pwrbtn居然是锯齿波。注意:这是一个典型故障,其引起原因还是在3V、5V电源芯片。重新订原装的RT8205E,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A:
是的,好像是通病

网友:
有的芯片,代换不行,遇到过。必须原型号的,谢谢楼主分享。典型案例。

网友:
不同芯片虽然引脚定义一样,但芯片内部的工作模式频率设定不一定相同,输出功率也不一定够。所以还是尽量用原芯片代换。

网友:
现在的EC 很多都带程序,我手上有个S23U的进水,+VSB 怎么都修不出来

网友:
换做是我 还真会中招  我也喜欢用51125带8205

网友:
看来芯片还是原型号代换的好。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以后尽量用一样的芯片换了

网友B:
Pwrbtn居然是锯齿波 还有这个波  EC带程序的不好搞 要是EC坏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一手经验一手分。。

网友C:
ec带程序的我遇到一般都放弃,淘宝上买过几次料板剪裁的装上都不管用卖家说你没焊接好。

网友:
同芯片虽然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
供电是锯齿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带程序的我遇到一般都放弃,淘宝上买过几次料板剪裁的装上都不管用卖家说你没焊接好。

呵呵,相同遭遇

网友:
手上有一个不充电的,冲几风中就不冲了--

网友:
啊这么难呀,我搞了两天都没搞好有机,解决方法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好像是通病

你确定是通病?在保修的机器哎,你修过很多吗?

网友:
搞代换的时候很容易走进误区!果断换原装的!赞!

网友:
代换有时候是会走进误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居然是锯齿波 还有这个波  EC带程序的不好搞 要是EC坏了就不好搞了

可以刷的哦  小伙子

网友:
可以刷的哦

网友:
用IT8508E CAX能代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