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 屏线位置螺柱断裂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14):
螺丝柱连接的不是四个电阻,应该是四个电容,我有一块这样的主板,也是螺丝柱断了,不接地,我看了图纸那四个电阻有一段接地一端接螺丝柱,那样就等于电容两端接地了,我再想这有什么作用呢,一般电容就是滤波的,两端接地是什么意思呢,,话说回来我这个班还有点不一样,开机恢复模式,平台有竖条(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刷机报错14,,对了,哪个螺丝柱断了怎么弄呢,,求大神帮一下忙

网友:
用502固定下

网友:
能焊还是焊的好

网友:
实在不行飞线解决~!

网友:
我只知道手机中有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它们的地线有时是相通的,有时则是通过电容相连的!你这个电路中的电容两端都接地,估计分别接的是数字地与模拟地上的。

网友A:
这两种地线在笔记本电路中也有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地线在笔记本电路中也有用到!

跟这个扯不上关系吧

网友:
这个办法好,,关键还是一样的

网友:
电容两端接地一般可以看成是天线

网友:
我一般用风枪吹,螺丝柱粘点助焊膏,焊点锡化了再放螺丝柱搞定

网友:
不可以,底部已经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