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暗屏小修

楼主(2014-12-14):
同行昨天拿来一台蛮新的华硕K550D, 说是他店里的学徒清灰清不亮了,扔下机子就走了。今天上午没事拿起来看看,看电流一路小跑已经亮机的节奏啊,仔细看发现是暗屏。来论坛逛一圈发现没有图纸。。。。就按40针屏线接口来修吧,拿测机屏一量,发现缺少PWM信号, 嘿嘿,直接飞一根。。。 上电亮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221-1-1.html这个帖子很好

网友A:
楼主历害啊,没图纸没好搞

网友B:
楼主解释下:屏接口的PWM是什么信号????

网友C:
屏接口pwm是3.3伏电流。

网友:
暗屏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释下:屏接口的PWM是什么信号????

亮度调节

网友B:
LCD亮度调节要高压条来处理!!
LED的也用高压条吗,还是在屏电路上处理???

网友B:
这个亮度调节是管理LED灯条发光亮度吗???如果是,那LED屏就没必要用高压条了????

网友D:
这个PWM信号是亮度调节信号吧?

网友E:
楼主意思PWM不是驱动波?而是信号?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机器的现象和楼主一样飞了根线好了

网友:
需不需要做延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历害啊,没图纸没好搞

没图纸没好搞是啥米意思。。。。我脑容量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接口pwm是3.3伏电流。

是电压吧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亮度调节要高压条来处理!!
LED的也用高压条吗,还是在屏电路上处理???

木有,LED维修就四点:19V 地线  开关 亮度调节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亮度调节是管理LED灯条发光亮度吗???如果是,那LED屏就没必要用高压条了????

LED貌似本来就木有高压条。。是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PWM信号是亮度调节信号吧?

是滴

网友:
这个不是开关,不用做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意思PWM不是驱动波?而是信号?

亮度调节PWM是脉冲控制。此接口电压的改变,最终会改变高压输出值,也就会改变CCFL的亮度,实现液晶显示器的亮度调节。若此电路正常,调整亮度时该接口电压会有平滑的高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