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250

楼主(2014-12-14):
三星P2250开机不接VGA线一切正常,5.2v、15v。接上VGA5.2v被拉低到5.12v,15v则变成23v。这是什么原因,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2-17 10:23):
15V能被拉高,5V保持稳定,证明取样稳压没问题,5V电容稳压全部换掉了,还是不行,驱动板也找代替试过了不行,厚膜块也给换了。现在除了开关变压器跟逻辑板没有代替。大侠们23V直接保护了

网友:
把5V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啊!

网友:
这种电路结构的电源都会犯这样的问题,稳压是取自5V供电的,当5V负载加重时,为了稳压,开关管导通时间增加,补偿了5V供电下降的驱驶,同时也提升了其它支路的电压输出。造成其它支路电压骤升的现象。维修的重点还应在5V负载方面,检查整流,滤波,取样电阻,基准电压,光耦等。

网友A: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杜绝这种现象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杜绝这种现象吗?谢谢!

没必要大动干戈!只要5V负载正常的,电压自然就回到额定值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还一直以为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来   下次试试二楼说的

网友:
正常显示就OK.,其他没有必想管它那么多.样样都想要弄明白,电容器都够你花半辈子去了解---怎么做的呀,用什么物质做的呀,怎么提取物质的呀等等

网友:
正常显示就OK.,其他没有必想管它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