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A系列 显示器 识别不到信号 通病

楼主(2014-12-14):
三星 SA系列显示器 识别不到信号, bios通病    联网直接刷 的软件(先把软件解压安装到电脑上,把电脑连上网,把显示器接上电源,信号线接到电脑上 ,打开软件,软件会自动识别显示器的具体型号自己刷,等提示完成就好了,就不用拆机找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那么麻烦了,)附件传不上来,留下qq  我发给你

网友:
可以传网盘的

网友A:
显示器不显示,怎么打开软件刷啊?

网友: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B:
刷了后好像要重新启动电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后好像要重新启动电脑吧

是刷显示器的程序,不用重启电脑,刷完后只需要关开一下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不显示,怎么打开软件刷啊?

通过信号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不显示,怎么打开软件刷啊?

还不懂就算了

网友C:
不是每台都能刷好

网友D:
119820973  帮忙给发一下软件好吗。谢谢

网友E:
229521652    麻烦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台都能刷好

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F:
496463649有时间也传一个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9820973  帮忙给发一下软件好吗。谢谢

已加qq。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9521652    麻烦传一下!

已加qq。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496463649有时间也传一个给我

已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9820973  帮忙给发一下软件好吗。谢谢

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