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高手进 笔记本放上cpu19v 短路 拿下cpu19v正常也可以触发

楼主(2014-12-14):
笔记本放上cpu 19v 短路  拿下cpu 19v正常也可以触发   核心供电ic已经拆掉  这种情况能用烧鸡法吗    这种上cpu 19v短路应该怎样检测   已经换过cpu  请大神们  说下思路

网友:
上管查查有没击穿的

网友:
这种好像用烧鸡大法不行!!一般桥引起的!

网友:
明显场馆短了,U估计也坏

网友:
CPU可能坏了,取下CPU好好测测19v有无短路

网友:
取下CPU及芯片还短路的话可以用烧鸡大法来烧

网友:
有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