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分享WINHEX修复破坏的文件和修复硬盘分区表。

楼主(2014-12-14):
之前发的贴因为不全面,没有图片,今天重做个完整的有图有真相的教程。
Winhex是一个很强大的软件,因为它是一个16进制编辑软件,所以它可以编辑任何电脑文件。
在我们实际所接触的数据恢复中,以硬盘打不开,分区表不对,数据恢复后打不开、误删除文件等最为多见,而目前大部分数据恢复的是照片和文档。
分享一下以照片被破坏后打不开、硬盘分区表不对打不开硬盘等为例的简单学习教程。希望能给新手对数据恢复更深的了解。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相互交流共同学习。
第一个:照片破坏后打不开。
为了做演示我们先破坏一个正常的图片,用WINHEX打开。先破坏一个文件。

破坏后打不开了。
假如我们不知道是破坏了哪里,我们找类型相同JPG的文件打开,(注意:实测是要相同软件生成的同类型格式文件。)图中为用WINHEX打开了二个相同类型的文件,可以相比较。可以发现同类型的文件头部结构有部分是相同的。找到不同的地方(图中黑底白1字)修改成一样再保存就可以了。图片数据修复就多了一个方法。

第二个:分区表不对打不开硬盘。如果用WINHEX手动修复分区表,很大程度上不会破坏数据。
先了解下硬盘的结构。
硬盘的头是MBR。初始式磁盘,就是修改的MBR。
MBR分三部分
1.     是446字节的引导代码,用于引导系统启动
2.     是64字节的主分区表,每个主分区占用16字节,最多4个主分区,所有逻辑分区算作一个扩展分区算作一个主分区。
3.     2字节的55AA结束标志,446+64+2=512B。正好是一个扇区,处于传说中的0磁道。一个硬盘没有初始化就是看结尾是不是55AA。

每个分区的头部为DBR。DBR包含此分区开始位置,分区的大小,分区系统格式,活动标志等信息。
假设下面这个表格为一个整体硬盘。就是硬盘大致结构。
  MBR

  C盘的开始  C的大小
  扇区数         扇区数

  D盘的开始  D的大小
  扇区数         扇区数

  E盘的开始   E的大小
  扇区数         扇区数

  E的结束

  空闲

  C的DBR

  D的DBR

  E的DBR

  空闲

分区表计算,16进制换算10进制。用计算器换算或者在WINHEX中数据解释器计算32位数值,4个二进制 = 一个16进制。换出来就是扇区数。
分区的头是DBR
分区开始的LBA(逻辑)地址计算。
例:3F 00 00 00 用计算机反过来算0000 00 3F出来为63
例:A7 00 19 00用计算机反过来算 0019 00 A7出来为1638567
如果是WINHEX中的数据解释器选中分区开始最开头的3就会计算出32位为63.

以下为其中一个NTFS盘的DBR信息。NTFS的分区开始位置和分区大小位置。要记住NTFS分区开始位置1C 1D1E 1F。分区大小位置28 29 2A 2B。注:如果写MBR分区表在分区大小位置第一个字节用16进制加1。计算器加法。

以下为其中一个FAT32盘的DBR信息。NTFS的分区开始位置和分区大小位置。要记住FAT32分区开始位置1C 1D1E 1F。分区大小位置20 21 22 23。

NTFS备份DBR在第二个分区开始位置的前一个。DBR中的备份扇区计算在MBR中,没有计算在DBR中。就是MBRDBR1.
FAT32备份DBR在分区开始位置第六个。

在不知道盘所在位置时,通过查找DBR的分区标志头(如NTFSEB52 90,FAT32EB 58 90)和结尾55AA

1.菜单“查找16进制”,条件偏移计算512=510,列表搜索提示一直到10
2.搜索出来先检查结尾是不是55AA,再看头有没有分区标志。每个盘之间有条分隔线,能区别一个盘的头和尾。一般80%的盘C盘位置在63扇区。其它位置是128102420484096。找到后看1C 1D 1E 1F,再看28 29 2A2B或者是20 21 22 23.将这些字节复制到MBR中分区表位置。
3.找到第一个盘(扇区数越小越靠前)后开始找第二个盘,先算出分区大小然后加上分区开始位置就是第二个盘的开始位置。
4.MBR建立好后保存,在电脑管理中先卸截,再扫描。就可以正常访问了。

网友A:
WINHEX很强大!谢谢楼主发的教程,虽然不太懂但也学到了一些技巧!慢慢来,望楼主多发此类的精华贴。

网友:
winhex 太深奥了 看到头晕哦

网友B:
其实,还可以再多点内容的。

网友C:
对于刚接触的我来说是天书

网友D:
有的图片略图能看 到,但是双击打不开,这种又是怎么样的损坏?谢谢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可以再多点内容的。

我搞了半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图片略图能看 到,但是双击打不开,这种又是怎么样的损坏?谢谢 !

可以先用WINHEX打开看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刚接触的我来说是天书

慢慢来,没有那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HEX很强大!谢谢楼主发的教程,虽然不太懂但也学到了一些技巧!慢慢来,望楼主多发此类的精华贴。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搞了半天哦。

已经不错了,辛苦了,加上改42,0F,修改软件名字等,会更丰富的,我觉得,一般好的帖子,要有10张以上的图片。

网友:
写的不错,以后有时间多实践一下

网友:
very good , thank you s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