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932s液晶显示器图暗

楼主(2014-12-14):
长城M932s液晶显示器开机图像 模糊、图暗、还有点偏色,各路电压正常,是不是屏挂了?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开机显示这个图像,有点发黄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上新灯管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动动VGA线接口吧! 我的显示器移动一下位置屏幕就会变成你图中那样现象,动动接口就亮了,白了!

网友:
显示器老化了,换灯管吧

网友:
如果是部分字迹模糊很暗 本人试过取下24芯片好了

网友:
接口重新插一下啦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灯管不行了,要换了

网友:
就是灯管老化了,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通用板点 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