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 这个样子维修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4-12-14):
屏有细线,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刷机报错14,主板屏线那个位置的螺丝柱断了,补好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图片在这,,,,

网友A:
仔细观察螺丝柱下面线路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观察螺丝柱下面线路有断线。

我坎看了,没有断线,,只是柱子掉了

网友:
查屏供电试试。

网友:
错误14,螺丝柱下一定断线的,通病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柱子有电阻对地,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
80倍显微镜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