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板号ZQT 开机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4-12-14):
接一个ACER E1-471机器,客户描述开机显示几秒掉电,多开几次又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电压用示波器打了都正常。换过CPU供电芯片I,焊过显卡都一样。最后进系统升级BIOS故障解决,BIOS是官网下载的升级程序,版本是1.22的。在这里供大家下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硪等伱。。。 +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除了BIOS升级刷新外,还应考虑南桥空焊的可能性。

网友:
路过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不可以编程器刷写

网友:
提取出来不可以了,这个是升级程序,要进系统才可以

网友:
这个是可以分享的BIOS不?

网友:
不可以 备份BIOS 用编程器刷写吗

网友:
这个BIOS是一个升级程序,在系统下运行就可以直接升级了…………。已试过了,成功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