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待机0.014A,19V公共点电压有,却无3/5V,如何修

楼主(2014-12-14):
THINKPAD E430 待机0.014A,19V公共点电压有,却无3/5V,如何修???

谢谢大家帮分析。并附上二个BIOS,
机器接到手是过不了隔离保护,点火不成功。主供电偏低只有4V多,量B+没有明显短路,各电感阻值也没短路,后来量IO的+3ALW—EC 短路,拆下KB9012QF  A3,短路排除,隔离正常。RT8205 产生正常的LDO电压,(之前量LDO没短,LDO经过转换管产生ECVCC)。装上新的KB9012,待机0。049,隔离正常点火成功。但没产生3V 5V(LDO正常)。
测RT8205,ENTRIP为0V,查控制电路是因为KB9012QF 128PIN 的BM# 高电平让PQ47导通拉低MAINPWON,拆掉PQ47 可以正常产生3V 5V。可以上电电流为150MA。。现在想问是否IO状态错误引起待机异常?BM#是神马东西?

网友:
修3 5V啊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不全吧!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时序图中应查第三步,EC-111 PIN。

网友:
修 3V 5V 那像那个芯片爱坏

网友:
KB9012是带程序的

网友:
但没产生3V 5V(LDO正常)。

网友:
楼主买的KB9012是买的带程序的么    带的程序对么

网友:
大家好,上传个EC的程序,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Lenovo_E430_LA8131P_KB9012QF A3.rar

网友:
这个东西要怎么刷呀

网友:
你好,大家好,要RT809F编程器,才能刷。欢迎同行磋谈,共享技术。欢迎高手的,来讲讲。

网友:
具体看看待机芯片  EC得工作条件,不要着急慢慢得修

网友:
有用的.先保存

网友:
修好了没,是了EC好的吗吗?

网友:
是刷EC BIOS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