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换了2显卡 还是黑屏 显卡供电芯片没电压 开启信号哪里发出来的

楼主(2014-12-14):
联想Y460  换了2显卡 还是黑屏  显卡供电芯片没电压  开启信号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南桥 IO都看看

网友:
显卡电压要跑码的时候,才出去的

网友:
开启信号当然是由EC发来的啊。有图纸吗?显卡供电芯片开启脚往前推理。

网友:
先看看U17的PG有没有输出来,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是南桥发出通过Q43转换的,自己再看看啊图纸吧!!

网友:
把它拆了点,用集显

网友(2018-07-24):
                 这个机器可以改集成的。

网友:
     直接qv去掉  显卡  这个机子 我qv去掉显卡 用了三年了

网友:
改集显吧,不好修,上次我换过显卡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