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6790显卡开机小花,进系统打上驱动黑屏求助

楼主(2014-12-14):
一块蓝宝石HD6790显卡,开机在蓝背景下有短横线小花,进系统直接黑屏,能听见进系统声音...
GPU重新植过,故障还是一样...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ATI HD6000系列显卡的显存测试软件啊,一共有8颗显存,一颗颗换头大了,有软件定位就好了...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B:
楼上发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发的是什么东西

刚下载看了,是老掉牙的东西,没什么用

网友:
我也在找,有没有人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下载看了,是老掉牙的东西,没什么用

晕死,我就是没有HD6000的显存检测软件啊,现在的卡真不好修

网友D:
楼主 显卡也会修 长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显卡也会修 长进了

呵呵,见笑了!显卡修的不多,一般性问题还是搞得定...

网友(2015-01-15):
花钱买测试软件吧,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上忙!

里面都是些啥东西啊??HD6000系列的测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