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触发掉电,秒杀!

楼主(2014-12-14):
刚接到联想E40机器,客户说开不了机,接机过来,通电表上电流接直跑到1.02就掉电了,此机器为触发掉电,报价经客户同意维修后,拆机,主板拆下来后,目测板上有多处被焊接过的痕迹,显卡和南桥也被动过,看来已经修过很多次的了,e40的机器掉电多数是因为少了某个电压引起的,接着就查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接上电源先测3、5V,正常。在触发机器瞬间内存供电有1.6V,内存供电没问……再查CPU供电有1.1V,也没问题,接着再测显卡供电时没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因为这类的机器保险爱坏,所以其它的条件都没查,直接测量显卡旁边与上管相连的保险,阻值无穷大,再直接更换保险,再通电触发电流跑上来,没掉,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成功修复

网友:
我晕, 什么上家啊 都没量独显由供电吗 , 楼主的运气实在是太好啦

网友:
是的运气不错,几下就量到故障点

网友:
也不上个图

网友:
修过很多地方都没量显卡供电。呵呵。。。。上家估计可能不太会修电脑。

网友:
内存下面的保险,1.5V供电的

网友:
楼主捡到了   运气实在是不错

网友:
经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呵呵,不然的话要查一阵子了!

网友:
维修经验啊

网友:
厉害,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

网友:
一针见血额  真正的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