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加电不亮

楼主(2014-12-14):
联想Y430,二代独显,加电0.97和1.00之间跳变,加焊显卡和桥都不行,最后以为是BOOS,可刷了还是不亮,搞得我头都大了,前来求助大神啊,谢谢
显卡

网友:
内存过了没有 抓下内存波形 如没波 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为什么加焊桥 显卡?怀疑?
还是有测量佐证 加焊不好可以选择换 ……
如果没有佐证就多测量下 修本不是加焊就都能好的

网友:
Y430 我也修过几天 都是 把插内存 搞好的 原装的 是 两条1G 的内存 可以 多换条内存试试 直接焊显卡风险不大 你直接焊桥 这板子很容易报复 你把网卡芯片取了 试试 之前修过 Y430 网卡 挡内存的

网友:
看电流还是显卡电路的可能性高点

网友A:
内存换过没
阿闯。。。
内存也换过了
详情

网友:
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过没
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支持一下赚点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有的显卡加焊不行,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 我上次也弄过一台换显卡不行,最后客户急着拿走没机会弄了,期待楼主修好

网友:
显卡门换显卡把!!

网友:
查个个电感供电有没有都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