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集显 掉电

楼主(2014-12-14):
联想 SL410K 集显

故障现象:开机0.130左右掉电

故障点:1.05V供电的PR132电阻损坏

维修过程:先找图纸和广达主板上电时序,跟着时序走,查找时序条件。

查到EC有发出开启信号(SUSON),和开启信号(MAINON)。但这些分组供电OK后没发出HWPG给EC。

分开找SUSON组,正常。MAINON 有组1.05V没输出。

MAINON 到 PU6 15PIN开启,PU6没有PG发出即HWPG没有、查PU6工作条件和负载是不短路。工作条件除2PIN 4V(正常时5V)其于正常。PU6 2PIN 是电阻PR132经5VPCU来的。

网友:
VDD  出问题的  很少

网友:
没有明显烧的话比较难查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一查就有结果了,如果盲修的话,一个小电阻,搞死人咧。。。

网友:
根据图纸满满搞

网友:
有图纸 还是挺好修的  没图就就就

网友:
观察主板很重要

网友:
有时候电阻也搞死人,不错的经验下次遇到同样的就有例子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修!!

网友:
电阻故障很不好修啊,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那就是pr132吧5vpcu给拉低?

网友:
毛病不好修   学习

网友:
电阻还好些,要是电容才真是搞死人啊

网友:
楼主很仔细 啊

网友(2015-01-13):
你哪是个新手啊?完全大师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