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液晶电视 l46z11a花屏,主板有问题

楼主(2014-12-14):
2011年国庆买的,刚过保修期就出问题了,能启动智能程序,花屏,求助该修主板还是换主板

网友:
修一哈应该可以吧,这个问题只要不是屏坏,修比换划算。。。

网友:
楼主查一下逻辑板上的关键电压

网友:
多谢,我查查看

网友:
首先拆开检测,看有无明显损坏痕迹,看看电容,量量电压,如果都正常,就用风枪加焊主控驱动板的芯片,最好上些BGA焊膏,还不行,再考虑刷程序试试,

网友:
另外看您图片背景,像是个人用的,您不是专业维修的吧,如果自己弄不了,就只能去找他们维修的了,他们维修的也是我说的这几种方法试试,真正维修的是不会轻易换版的,

网友:
可能是逻辑板问题 ,还要看具体是什么屏了,主板坏可能性小

网友:
驱动板电压不正常

网友:
得先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呀。

网友:
先换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