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开机 5秒黑屏

楼主(2014-12-14):
         七天前接了台DELL  N5110  开机 5秒黑屏    按开机键  屏幕出现 DELL  LOGO画面 就黑屏了 有时候开个很多次 就不黑屏了   拆检测LED 屏的接口供电  背光的19V 供电有的  背光的EN 开机一亮就没有了 屏的3.3V  也一样   亮了一下 就黑了  没供电了  换了一个片屏还是一样  又发了屏线换上去还是不行  黑了之后键盘大小写键还是可以 切换的    在测显示的 供电也是稳定的   没办法加焊显卡 还是不行 焊了N次还是一样的       实在是搞不定了    想看看外接是不是也是黑屏 如果是黑屏我就直接换显卡   TMD 的外接正常 切换到内屏 内屏也正常了    把掉外接显示器  在开机不行   插上外接显示器切换到内屏又好的  我擦 无语了  没思路了  大家指点下吧

网友:
有人看到吗   客户是个同行  他说我搞不定 就要拿到温州修了

网友A:
换个屏供电芯片

网友:
屏开启信号是显卡吗?加焊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B:
有个休眠小板你没插吧

网友:
修机不是技术报得起价才能体现技术的时代,此机先报价350一400同意则xx换一个,也少了保的风险挣净的,不同意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把时间留下搞其他的.

网友:
刷个BIOS,换个EC看看,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C:
裸机测试 也这样吗

网友D:
换显卡。。。。。。怎么想的你,我给你下了张图,好好看看,你的BLON_OUT背光信号进KBC了,换显卡有毛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显卡。。。。。。怎么想的你,我给你下了张图,好好看看,你的BLON_OUT背光信号进KBC了,换显卡 ...

显卡要向BcK发出相关信号才出BLON_OUT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显卡。。。。。。怎么想的你,我给你下了张图,好好看看,你的BLON_OUT背光信号进KBC了,换显卡 ...

背光 跟  LCDVCC 屏供电    一黑屏 都没有的      我强制 啦了3.3V  接上 屏 跟 背光EN 还是不亮 没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要向BcK发出相关信号才出BLON_OUT哦

显卡 处于外接 状态    插上外接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机测试 也这样吗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休眠小板你没插吧

     那个 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供电芯片

确定 跟 屏供电 没关系的   因为外接 是好的 切换 回来 也是 好的         就是不查外接显示器 就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背光 跟  LCDVCC 屏供电    一黑屏 都没有的      我强制 啦了3.3V  接上 屏 跟 背光EN 还是不亮 没内容

亮屏的条件:1.屏LED供电 一般19V,2.LED-EN3.2V  3.PWM-LED 1.76V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屏就不亮。这个你应该根据图纸查屏供电3.3V

网友:
的来源,顺藤摸瓜。那个条件没有,你就查他的来源,最终可以找到故障所在

网友:
楼主你这个到底好没好啊?求真相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   我遇到过 HP 的15.6屏就是这样  不过黑屏时间长点

网友:
现在手上有块进水的板子,估计难修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干显卡吧。

网友:
换掉屏线接口旁边的五脚元件试试

网友:
要不就bios 要不就sb

网友:
显卡 更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楼主看看LID#开关正常吗

网友:
楼主有屏的话  最好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真是奇葩啊,插上外接内屏就好?你修好了记得说一下啊

网友:
换 EC 吧,也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