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 无法下手

楼主(2014-12-14):
机器型号:联想V480S故障 开机黑屏 外接显示器也黑屏 看电流己经显示了,按大小写键指示灯也亮。在论坛里边看到 如果是以前的双核肯定是显卡部分。但这机器是I5的
不能确定是显卡还是桥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我要如何下手进一步确定故障点。谢谢
联想V480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风枪加热显卡看看。

网友:
抓下波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用风枪对着显卡吹一分钟看显示与否

网友:
加热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先用疯抢给显卡加热,然后点下,看亮不亮,若亮,上BGA

网友:
谢各位回复,我没有波,只能吹一下看了,以前的老机器,吹一下肯定可以判断出来。就是不确定新机器是否也可以。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有北桥就先吹北桥,没有就显卡

网友:
现在的显卡不容易虚焊 看看BIOS 桥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