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分析下:集显不显示,加独显可以显示。

楼主(2014-12-14):
戴尔台式机
主板:MI G41R
故障现象:集成不显示,独显可以。
经测:VGA接口13、14孔对地值为无穷大。

网友:
13、14pin是HSYNC和VSYNC信号呀,一般会经过三极管和电阻直接进桥了,你跑跑线呀楼主

网友:
都知道13 14脚无穷大了,不去找原因,这里能求助到什么··

网友:
刚下班时接修的,明天跑跑线。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H和V同步信号,,,,,

网友:
用示波器测VGA头的行场同步信号波形。

网友:
时序会有问题

网友:
经测 无波形

网友:
没示波器如何查波形啊……有没更好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