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770独立显卡插外接电源就开不开机

楼主(2014-12-14):
刚弄了个二手的hd5770独立显卡,此卡不插外接电源可以开机,但不显示,插上后就开不开机了,电源是aoc牌子300w的,但我另一个迪兰6670的独立显卡就可以正常使用,有哪位高手知道是我的电源不够,还是hd5770独立显卡有问题?可以修吗,哪里可以修

网友:
肯定是时序状态的问题啦

网友A:
你好lz  明显就是你hd5770独立显卡短路,导致主板不上电,6670显卡正常显示  证明主板 不存在故障。

网友:
如2楼,外接电源会产生时序不正确

网友:
时序不正确,什么意思?显卡的故障吗?我看这卡刚出来卖一千多,这样就“下岗”了太可惜了,还有修复的可能吗?有高手能告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lz  明显就是你hd5770独立显卡短路,导致主板不上电,6670显卡正常显示  证明主板 不存在故障。{:4_136 ...

对了,虽然进不了系统,电源灯也亮,而且,我的这块5570和,cpu风扇都是能正常转的,就是显示屏无图像,再我。拔掉显卡外接电源,开机进入系统(显示器仍无显示),我再插入外接电源,显卡风扇即可正常转,系统也在正常,看到键盘灯闪,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如果是短路,为什么还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