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 LXM-WL19AH 指示灯不亮,黑屏

楼主(2014-12-14):
通电按开机指示灯不亮,黑屏.拆机后见此图 ,单独取出电源板通电测量输出的两组电压均有波动现象,其5V由其明显,而且电压只在3.7--4.6V的范围内,另一组在11.5V左右 ,无一元件有明显的异常状况,电容也无爆包.根据故障的现象可以断定故障在开关电源的初级中.在此先介绍一下开关电源的芯片 203D6  .从测量的电压来判断,整体输出的电压是不足的,所以首先不考虑稳压环路的问题.再根据开关电源的特点,只须主意几点就可以了,整流的300V 启动的电压 VCC电压 及芯片本身的问题 先测整流后300V,在292---303波动,启动的第八脚也差不多如此,在测量VCC电路是7--8.9V波动,再从测量的结果,此VCC的电源是太低了(芯片的内部有欠压/过压保护),在这支路上没有贴片的电容,有一只C114 25V47UF的小电解电容.进行更换25V100UF进行通电测量输出的电(如果还不可以就进行芯片的更换),此板的5.2V和13.8V 都很稳定 开关电源的初级的大电容两端电压306V  8脚的启动305V和VCC的10.6V 都稳定 (在单源板时测量的结果,在显示后VCC电压值会高一些)。连接主板与屏 。描述这种故障的帖子时间花的太长

网友:
这个电源板的通病就是那个50V47μ推动的小电容和5  12V的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个电压一直跳变的没搞定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了

网友:
我也弄好过就是换那个50V47μ的小电容!可那是我蒙上的,电源芯片,开关管,0.39的电阻,二次电源电容全换了也没好,都要放弃了,后来换这个50V47μ小电解电容就好了!

网友:
学习!!小电容大故障

网友:
电压跳动,芯片供电不稳造成,上次还碰到会烧光耦的

网友A:
换一只C114 25V47UF好了,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只C114 25V47UF好了,是不是通病啊?

这个当然不是通病,不过维修开关电路就几步曲,一般不会太难。当然也遇到一接原机负载就不停波动的故障例子,相当的难搞

网友:
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
没看明白也没有关系了,不是老师讲解不了你听。可以多读几次,只要能够在每一个帖子中能让自己收获到一些的东西就足够,对吧?去百度找一个芯片的工作原理读一读吧。当然你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别人修复了故障,他的发言就一定不会有误(大多是马后炮的,每个人都是自认为把精华的东西分享出来,有没有误的地方天去评判吧,所以也是值得大家来论坛学习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多学习,是因为有别人讲的东西可以多读多参考,取其精华为自己所用)。遇到读不懂或是认为有误又有不太确定的地方,也不必一针见血地评论,专家毕竟很少,专家也有错的时候。何况咱们都是小白白

网友B:
根据故障的现象可以断定故障在开关电源的初级,为何不是次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故障的现象可以断定故障在开关电源的初级,为何不是次级 ?

小哥,另一方面是经过数据的测量为基础,而根据故障的现象来判断的。并不是单一的根据故障的现象怀疑对象。在回复另一个小哥时有提及到了每一个人的不足,所以无法给精准的解释判断的原因

网友:
这种机爱坏电容。

网友:
我也弄过一次。哈哈

网友:
持此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