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13.3 A1466新款 一个长方形独桥 版号 820-3437-B主板进水维修,寻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2-14):
机器故障引起,由于进水导致,在我这接手时,已被上家清洁过主板,没有维修过,目测主板,没有明显服饰痕迹,故障呈现 ,触发电流从0.017-0.033来回跳变,
维修测量过程 ;
                    1,测量待机3.3v,正常,绿灯亮,能正常充电,公共点电压稳定有8.5V左右,
                    2,测量PCH,待机电压信号,RTC待机电路,RTC RST正常。
                    3,BIOS芯片供电正常,BIOS资料刷过,故障依旧,最后一模一样的主板上BIOS换上故障依旧。BIOS方面故障可以排除。
                    4,EC芯片重新值过,最后把好板的机器EC换上,故障依旧。EC方面的,故障可以排除。
                    5,充电IC 6259,CPU核心供电IC都更换过故障依旧。
                    6,插上电流表,瞬间可以测到,所以供电。S3 S4,此类信号也是瞬间有,马上掉。
                     7.手上没有示波器,只能一个个排除,最终怀疑,触发之后的电压不稳定,导致触发保护。
                    8,采用断开电感方法,测试后继电压,输出正常,测各个电感与好板上的对地阻值,几乎一致。
                  9,最后怀疑,那个长方形独桥,集成南北桥 CPU。大芯片问题。
特附上图纸及点位,,,,,,,,,,寻求解决方法。
需要BIOS的可以,发信息联系本人,,BIOS绝对可以。。。。。。。。。

macbook air 2013 a1466 820-3437-B.zip

网友:
小白来帮您置顶。。。
估计还是短路造成的。。先把外围查完再查桥吧。。。

网友:
尽量先别动桥,动桥有风险,查查外围电路,看你这机子是没开起

网友:
BIOS ,793565011@qq.com 谢谢

网友:
这款主板应该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见多识广。。。。。。。。。。

网友:
主板短路,再测量测量

网友:
820-3437-B               BIOS ,百分百能用,在机器上测试过,要用好压,解压。记住。把下载这个文件macbookair a1466 13 820-3437-a.z01.zip,改下名称才能解压,把后面的.ZIP去掉。记住。否则解压不成功。

macbookair a1466 13 820-3437-a.z01.ZIP

macbookair a1466 13 820-3437-a.zip

网友A:
前两天修了同一台机器,触发到电流1.2不动。。。后来把cpu拿下来准备换个看看发现cpu的pcb已经变形了。。后来退掉了。。。而从另外一台华硕主板拆下来的cpu也同样变形了!后来就还给客户了。。。这种cpu看来以后bga要非常注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修了同一台机器,触发到电流1.2不动。。。后来把cpu拿下来主板换个看看发现cpu的pcb已经变形了。。后 ...

这CPU这么脆落,你没有吧主板先烤下板,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B:
最新战况,,,机器,,,,此故障已经修复,,,但是开机,,不显示。继续研究中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这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CPU这么脆落,你没有吧主板先烤下板,可能会好一点,

cpu是长方形的,cpu的pcb板相当薄。。。同事做的bga,具体情况不知道。。。

网友:
再次更新最新战况,,,机器完美修复。可恨的上家,做了,人为故障,去他大爷的!

网友:
手里面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还没好

网友:
看来很复杂!前来学习了!

网友:
到底是阿门问题呢   也不说下

网友:
苹果机子就是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战况,,,机器,,,,此故障已经修复,,,但是开机,,不显示。继续研究中

楼主动哪里了,不掉电了 。

网友:
什么情况啊?修到什么故障,又不说下,,下次还有个毛线人回你的贴啊

网友:
这个板最好不要随便刷BIOS,刷后开机会很慢,入到系统也很慢。

网友:
都修苹果机了,自己已经是高手了嘛,还要高手指点吗

网友:
这个主板开机会掉电2次才开机的 楼主你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苹果不好修,价格也高。

网友:
楼主  你确定上传的bios可以通刷此型号机器码  会不会变慢

网友:
今天 还修过,也是进水的!2修板客户拿来是有时自动关机!重植EC后正常,还在测试中!

网友:
人为的故障很难找啊

网友:
bios先留着

网友:
这一般转换电压有问题 或有短路

网友:
BIOS解压不了 ,能加QQ传给我吗?

网友C:
奇怪了  这机器是BIOS 芯片在哪里呢 怎么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  这机器是BIOS 芯片在哪里呢 怎么找不到的

你还得多加学习,

网友(2015-01-21):
我的也是别上家做了手脚,开机不显示

网友:
你主要看一下进水的那些地方 最好把硬盘插上去 测试开机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修过一个1466A,版号和你一样,我的当时是二次进水坏的,第一次进水,电池坏了,换了电池好了,你二次再次进水,当时开机还偶尔亮一下机就掉电了,亮机几率很底,电流跑到1.45掉电,屏升压电路和屏供电不工作(屏接口没进水),量它们的开启信号全无,怀疑CPU有问题,不敢换,BIOS芯片找了半天没找到,不知道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