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I 5分钟左右黑屏

楼主(2014-12-14):
联想一体机B320I,第一次开机进系统5分钟左右黑屏,键盘还可以按得动,重启闪一下就不亮了!谁有修过这种的?

网友:
你说的这种问题涉及到显示器维修,查查高压部分,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A:
在此我断定98%是LCD灯管或者高压问题。 如果是LED那就除外

网友:
细看一下是不是暗屏  是的话查高压板供电和控制信号

网友:
换升压板呗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这块问题,排除法

网友:
查查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如果是暗屏,就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多数是升压板的问题,有的会发烫,见到过烧糊的

网友:
高压板芯片保护 了,去保护下看看。

网友:
先排除暗屏情况,你可以用自制的高压条测试灯管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是高压条部分问题,测高压条的供电开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那就直接换条高压先,不行换灯管……如同大家说的替换法啦

网友:
确定里面有图像的话,不是升压板就是灯管的问题,换过一个灯管烧糊的

网友:
我修过同样的问题   去保护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芯片保护 了,查芯片PDF去保护看一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有修好,不知道你修好了没有?

网友:
问题应该在灯带接口和升压板上,你可以用排除法来确定。

网友:
加焊一下升压控制芯片试试,之前修过一个这样的,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是暗屏还是不显示了?如果是不显了就看看有没有电视卡小板,有的话换个看看。。。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看看

网友:
先检测下 升压板供电和开启信号正常不 正常的话 直接换升压板就ok啦 LED灯条坏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你第一次可以正常使用一段时间 多数是升压板故障。

网友:
就是LED升压板的问题,改个通用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
前一个月,修了一台联想一体机有独立显卡的,也是用了一段时间掉电的,加焊显卡问题解决!

网友:
驱动板程序引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此我断定98%是LCD灯管或者高压问题。 如果是LED那就除外

是LED灯条的吧,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前天有修过一台lenovo的老款笔记本,和你情况差不多,  换换灯管好了

网友:
那就是现实背光部分的问题啊,往高压板那边查啊……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类似的一体及可用排除法先检查:成像系统和背光系统排除屏的好坏。再通过外接诊断工具判断。如用:诊断卡或示波器抓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LED灯条的吧,改个高压试试。

那就没的说了  你可以测试开启信号电压 看看屏灭了信号也跟着没有还是   我修过很多LED 都是接口问题, 把屏拆了 补焊下接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