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3进到win7画面自动掉电加电两次后正常使用

楼主(2014-12-14):
惠普CQ43进到win7画面自动掉电加电两次后正常使用,以前没事,就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早晨去店里第一次开机,走到Win7那个图标由四个点变大那块马上掉电,掉电后自动重启,然后再掉一次,再自动重启。。。然后就正常了。。。。这是啥子问题?要说是散热问题,可是冷了一晚上刚开机就那样。。。我看到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没解决的。。。有木有遇到此类问题解决了的,希望指点指点小弟,先谢了。

网友A:
用电池和适配器都一样吗

网友B:
有修过显卡故障的

网友C:
LOGO掉电,应该是北桥虚了

网友:
进PE会掉吗

网友D:
升级个BIOS看下呢。。。。或者换换内存CPU硬盘光驱之类的。。。。

网友E: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和适配器都一样吗

电池还没出现,适配器也是偶尔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修过显卡故障的

没修过,主板都没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GO掉电,应该是北桥虚了

不是惠普logo,是win7那四点变大那会

网友F:
不会,反正我做系统的时候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级个BIOS看下呢。。。。或者换换内存CPU硬盘光驱之类的。。。。

好的,我待会去官网找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它是纬创代工的,木有大电容。。。。如果是其他的电容,我没波波。。也不会用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反正我做系统的时候没出现

LZ 是说会偶尔掉电是吗,   那如果不进系统,在BIOS里面看会不会掉,  可以刷个BIOS作参考

网友:
掉电两次。。看一下COMS电路看看。。桥可以加热一下看看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HP431进系统掉电,可能是BIOS问题,正在找,你的可以先加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