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垃圾佬换来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维修记

楼主(2014-12-14):
提了一大袋瓶瓶罐罐,跑到楼下废品回收站,吆喝一声!大叔,这些东西都给你了!随便看看你有没有回收到什么电器阿?
大叔很爽快说:你随便看,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我说好的!
进房间一看,也没什么东西吗,是不是全都卖掉了!看地上有个华硕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还有个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也是我维修好的这个!
华硕那个被大叔已经暴力拆解了,后来我回到家把断的接好,插上电直接冒烟了,看样子已无回天之术报废了!
咱们就看这不知道牌子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吧!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把它开光了!
修好拍的照片!

根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原理 我先检测了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启动电阻 过流保护电阻 已及输出级整流肖特基二极管,三端可调分流基准IC
并没发现大问题!
看来问题不大,那就插电试试吧!
万用表一测没电压输出!测开关管D极有300V左右 测脉冲(PWM) 没电压!看来问题就是没驱动信号!开关管没工作!
是不是控制芯片坏了呢?先测测外围吧!我给它来了个地毯似搜索,反正零件不多!
哈哈...发现目标了!就是个0 欧保险贴片电阻断路了,害得驱动信号无法到达开关管!搞死它!

从废板上找了个搞上去!插电试机!电压出来了!至此修复

第一次在这里发帖!感谢各位师傅前辈,我会常来偷师的!!!

网友A:
这年头还有人修适配器啊,真是难得。
还望以后多多发帖,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B:
这个做工还是挺好的,值得修

网友:
300V是DC吧……还有,修好后也作用不大吧

网友C:
没什么经济价值。

网友:
只能是表扬勤奋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有人修适配器啊,真是难得。
还望以后多多发帖,共同学习进步

为了学习为了进步,什么都得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还是挺好的,值得修

确实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经济价值。

维修练练手,是不用讲究什么经济价值的。
开始练手,越简单越好,这样越容易修好,产生正激励,形成良性循环。
我开始修的还是鼠标呢,大多就是更换一下左键,在练焊功的同时,也让不少的鼠标重涣活力。

网友:
是我的话,在元件基本正常的情况下,就要代换PWM芯片了,楼主还蛮细心的

网友:
好玩具,看第一张图好像还是主动PFC的。

网友:
初学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些是带温控的,是不是要达到一定温度风扇才转

网友:
没事儿拿来练练手倒是可以,但要注意安全喽!

网友:
垃圾佬哪里很多好东西。再好的东西到他们手里都是拆。上次在垃圾佬哪里淘了个20寸的液晶显示器。和600W的电源。修好了现在都还用的好好的。

网友:
学习一下是好事,不错的习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