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不通电

楼主(2014-12-14):
B590不通电,插电大短。19v变成了0.4v ,测了电源接口附近有电容两端短路。拆开电容还短。。。最后发现黑色胶纸上有个地方颜色比较光亮,然后掀开胶纸发现有个小电容发热严重颜色都变了。测下短路,然后把它拆了不断了。。。好了。。装机正常。好像很多机器被一些双面胶,海绵之类盖住的用久了比较容易短路。。。。看来要注意观察。

网友:
学习了 ,修机要细心

网友:
楼主心细思路清晰.

网友:
就那个凸点出来的地方。好像记得是内存供电还是CPU供电的一个小胆电容。。。

网友:
跟膠紙沒關係吧。

网友:
楼主心细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网友:
这是送钱的机器啊 搂主检到了

网友:
用手摸摸,或者用小电流烧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