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c330hw

楼主(2014-12-15):
哪位帮忙指导下,我显示器开机的时候黑屏还一闪一闪的,进完系统就好了,但现在分辨率调到1680*1050就黑屏,调到1440*900可以正常使用,这个也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先刷数据吧

网友A:
知道数据哪里下载吗?   是不是官网的那个驱动?

网友:
你所描述的应该是电脑的显示器,用其它显示器试了吗?

网友:
还要排除显卡

网友:
显示器的分辨率调高了,都是一样没有显示的,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2015-06-04):
引用 网友A:
知道数据哪里下载吗?   是不是官网的那个驱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592-1-1.html这里面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