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61主板,开机不跑码,CPU发热,不插内存报警,是BIOS的原因吗?

楼主(2014-12-15):
(无正文)

网友:
CPU有供电,有PG?

网友:
CPU发热不是有供电了吗?

网友:
测测所有供电是否正常,测测内存槽上的SCL SDA是否有波形,就知道个差不多了

网友:
等待维修结果。

网友:
换CPU试一下!!我遇到过烧CPU的!!

网友:
先查供电吧 不跑码的机器只能一步步查 刷个BIOS试下吧 不行再刷回来

网友:
BIOS刷一下看

网友A:
内存槽坏了没啊??内存本身有问题没得啊!!可以刷个BIOS看看!!但H61桥喜欢坏!!bios很少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坏了没啊??内存本身有问题没得啊!!可以刷个BIOS看看!!但H61桥喜欢坏!!bios很少听说!!

内存没有问题,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了,两个内存都 试了一样,不插内存报警,但是都不跑码

网友:
既然有发热现象,查查是否有短路。

网友:
刷BIOS看一下

网友:
估计内存插槽附近有断线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先备份在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供电没出来吧

 换独立的显卡也不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独立的显卡也不显啊

现在发现DIMM1的236脚没有3.3V,117有,DIMM2的236.117全有3.3V ,可以直接连线吗?

网友:
CPU电容不良

网友:
测量过了,对地阻值沒问题。

网友:
这个首先看检卡CPU BIOS自检能不能过。如不能过就要查CPU主供电,有时风扇不好也应以引起开机几声报警就停机。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找多几个bios刷

网友:
不跑码里面的事情就多了去了。先看CPU有没供电,有没时钟 ,有没复位啊 ,  有了之后再刷BIOS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H61可先刷下BIOS看下,不行,在查CPU电压

网友:
现在发个DIMM1 的236接地了,怎么跑线啊

网友:
前辈们多分享点经验吧

网友D:
内存插槽应该清洗一下了

网友:
刷 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插槽应该清洗一下了

怎么清洗啊?

网友:
一个DIMM1 的VDDSPD没有电压,测试是接地了,刷BIOS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