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HM65的桥是在什么时候开启独立显卡供电的

楼主(2014-12-15):
CQ43 HM65的桥是在什么时候开启独立显卡供电的

网友:
下载个图纸看下时序图你就明白了 按照时序修。

网友:
我的G4板。独显集显都没有

网友:
图纸最后几页没有时序么?独显的供电应该先开启  然后再出cpu供电  再出集显供电

网友:
HM6X时序图不是早就有了,搜一个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