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术语以及最新诊断代码的解释(可作为字典来翻查)

楼主(2014-12-15):
大家好,最近整理出主板上主要的测量点的术语信号的名词解释和一些最新主板诊断卡代码的定义 ,适合在维修中遇到词语不通以及电压多大和代码中不知道的朋友,可以随时来翻看,希望大家多多提宝贵意见:纯手工敲打出来! 老手勿喷,可作参考,新手可做红宝书来收藏 ,记住这些定义,方便维修 !

    一 供电部分:这里我总结出27项: ( 楼层不一 ,内容不一,板块字迹有限,见谅!)

1    整流:整流就是对供电的方向大小的一个变化转换过程 。 解释:对交流电进行整流输出直流将较大的直流转为波动很小的直流。
2    滤波: 滤波就是对不纯净的供电或信号进行纯化的过程。 解释:对交流或直流上有杂质的电流进行过滤,对有高频杂波进行过滤,达到电路上使用的纯净电流。
3   L 滤波:一种固定的滤波形式。       解释:就是一种特定的元器件对在路的直流或交流上的一个过滤形式。
4   π 滤波:一种固定的滤波形式。       解释:就是一种特定的元器件对在路的直流或交流上的一个过滤形式。
5   Vcore :   特指CPU主供电。             解释:在电感近CPU一测 低压稳定的直流,大电流 经过电感整流的一个特殊供电泛指 核心供电
6   Vcore开关: CPU主供电靠近场管一侧的供电 直流脉冲。   解释:上管S下管D一侧的供电 12V,而 Vcore与Vcore开关的区别就是万用表最多测得0.01V的压差。
7   VREF :参考电压。  解释:就是此供电电路需要输出的目标电压。无论是稳压器431产生的2.5V还是分压过来的当把它作为比较器时候 就决定了供电电路输出的目标电压,在比较电路上就是比较的基准点。
8    PG:POWERGOOD 供电好。       解释:表明供电电路输出的电压达到规范要求。
9    VCC:供电的统称。                     解释:VCC主供电 一般泛指 12V
10  VDD 供电的统称.                       解释:VDD主供电 一般泛指 5V
11  VDDQ 特指某个供电                  解释:用于显卡和内存的主供电
12  VSS   地线。                             解释:接地。
13 隔离: 供电的电路上的隔离。     解释:就是在供电的电路上加装了一个开关。 这里不是普通的开关是二三极管或起到保护满足时序要求的一个隔离开关.
14 Dual :  双电源供电。                 解释:在供电的电路上是双电源供电。这种供电有两个问题 隔离问题,主板在S5待机状态 就只有5VSB,S3后才有ATX输出的那路电压隔开;两路分别在什么状态下起作用。有的Dual供电,源于5VSB是一直起作用的。即使触发后这一路也一直在工作,有的不是,未触发时待机作用,触发后就不起作用。
15 3.3VDual :  3.3VSB和ATX3.3V输出的公共端。   解释:待机时也有隔离的作用 如只有3.3VSB ,那么S0状态时 这ATX3.3v和3.3VSB共存。
                                                                                                 多用于N沟道场管和UP7706芯片配合使用的电路
16  5VDual :  5VSB和ATX5V输出的公共端。         解释:待机时也有隔离的作用 如只有5VSB ,那么S0状态时 这ATX5v和5VSB共存。多用于N沟道场管和APM7313芯片配合使用的电路
17 5VSB :  ATX电源+5v。                                   解释:ATX电源提供的唯一待机供电。紫色5V电压.
18 9VSB :ACPI 芯片供电。                                解释:ACPI专属供电 得到紫色5V供电后通过自举升压模块产生 用于驱动芯片 LM324
19 SLP_S3# : 主板南桥供电状态指示信号。          解释:当此信号低电平有效 主板处于S3状态 也就是内存挂起。 待机状态也是低电平。主板要进入S5就必须先经S3才能进S5,这样s3才会由低到高持续。
20:VTT  : 总线的统称。                                  解释:总线电压,分因特和AMD之分 电压就有所不同 还分内存是几代 代数不通电压也就不同。
21   VLDT : AMD专属供电。                              解释:AMD的专用供电一般是1.2V
22  VDDA : AMD平台CPU时钟增效供电。            解释: 此供电信号是2.5V AMD专用花样很多,多是由 小芝麻官 比芝麻官略大一点的三还有普通三极管 普通场管 1117等供电管提供的。
23  VDDIO :AMD专属供电。                               解释: AMD平台内置的内存控制与内存走同一条线路的供电控制。
24 VID :供电信号。                                           解释: 供电的识别信号 是一个组合信号。
25 ACPI :特殊指定模块参与开机复位。              解释:可以自己自举产生9VSB 用于驱动运放参与复位和其它供电等。
26 ATX PWERGD :电源PG信号。                          解释:单纯的ATX输出的灰色8号线,一般用途至i/o最后到南桥。
27 VTTPWERGD : 775CPU的信号供电。                解释: 由三极管构成的门电路 专用775CPU的信号。

逗比。 + 1 很给力!

网友:
继续楼上的编辑

                                                                  第二 复位上的术语名词解释

1 RTCRST#  :非单纯复位信号。  解释:也是PG信号 它是南桥存储COMS数据是否复位默认值的一个信号。
2 RSUMRST#: 非单纯的复位信号 解释: 也是主板上3.3VVSB是否正常的PG信号。南桥接收此信号高电平 件跟主板设为S5状态,等待被触发。
3 PLTRST# :平台复位信号           解释:ICH发出的第一路辅助复位的第一个信号,一般发给北桥和PCI-E插槽的复位。
4PCIRST#:  PCI复位信号            解释:ICH发出的第一路辅助复位的第二个信号,一般发给I/O或其它集成的缓冲门的ACPI ,
                                                         起到一转多路和隔离作用的复位信号。

                                                              其它术语
1 使能: 信号的作用 。解释 :就是某个芯片的引脚被控制属于开关性质。开启或关闭。字母表示为 EN ; ENLL ;  ENTRIP; EN+阿拉伯数字。
2  CTL : 胶连逻辑。   解释:  典型的门电路和一种特定用途的门电路。
3   Active Low : 高电平信号   解释:在无用状态下持续高电平信号。 如果某个芯片需要低电平那么信号源就会设法拉低此信号供芯片使用。
4  热敏电阻: 变化的电阻。 解释:这种既是随着温度的改变阻值也就会变化的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大,相反温度越低阻值越小。
5 FP_RST# , HW_RST# : 排针. 解释:前面板复位针带电针。
6总线: FSB :因特平台CPU与北桥数据交换的并行总线。
             DMI:因特平台南桥与北桥数据交换的差分总线。
             HT : AMD平台CPU桥之间进行数据通信的差分总线。

网友:
继续楼上的编辑
主板诊断码
D0 系统会将CPU集成的缓存模拟为系统内存使用。以完成初始化正在进行频率设定。
D1 RTC时钟调试,获得的CPU标识存储于COMS暂存区。GA20被使能。
D2 引导阶段代码的校验。
D3 内存检测禁用CPU缓存。
D4 测试基本的512MB内存。
D5引导代码从BIOS读出到低端内存。
D6 检查关键时序,是否强制恢复BIOS初始代码。
D7CPUID读取的寄存器。
D8引导阶段代码压缩后进入内存。
D9 为压缩后的指针存储供PMM使用。将BIOS复制到内存。
DC 系统从ACPI的s3唤醒。
E1~E8  OEM厂商预留代码。
E0 对集成的I/O软键盘初始化。
                                                   累了 一会在编辑。

网友:
E9设置软驱控制器
EA使能ATAPI硬件从光驱读取。
EB禁用ATAPI硬件
EF存储介质出错。
F0在根目录查找自定义用于恢复文件名。
F1未找到恢复文件。
F2开始读取文件
F3恢复文件
F4缓存遇到障碍。擦除BIOS
F5禁用CPU缓存一级缓存出错。
FA 恢复文件设置信息检查BIOS
FB BIOS芯片可擦写对比文件大小。
FC 对代码进行编程。
FD 效验代码
FE完成BIOS的更新前的准备
FF 已完成BOS的更新。
03 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04检查南桥COMS诊断字节
05初始化中断控制器硬件终端表
06进行计数器读写
07修正CPU加电自检界面
08初始化CPU
09键盘控制进行BAT测试前准备
C0 开始CPU早期的初始化
C1设置处理器锁定内容。
C2加电自检应用程序
0A 初始化键盘电路
0B检测I/O键盘是否安装
0C键盘安装错误
0E检测不同设备更新内核变量。
13 进行芯片组寄存器POST自检
20 系统管理中断
24  解压缩BIOS模块
2A   DIM初始化
2C 初始化不同设备。
2E 初始化输出设备
31 分配内存
33 显示文本信息初始化
37显示信息
38 USB控制器
39 DMA控制器
3A RTC电路
3B 安装内存容量
3C  POST中期准备
40 更新CPU协处理器
52 内存更新COMS对应数据区
60 键盘锁
75 IPL侦测
78 BIOS控制IPL
A1系统前清理
A2  BIOS维护
A4 初始化语言模块
A7 显示设置屏幕
A9等待控制
AA 卸载POST INT1CH矢量中断
AB 启动MP表
AC 结束POST初始化
B1 准备CPU启动系统
00 控制权转交操作系统下文

网友:
复位电路的检修
1 主板无复位信号 查看复位开关3.3V或5V是否正常 沿着线路检查复位开关到电源插座
2检测复位开关到南桥是否输出低电平
3检查电源灰8 到南桥是否断线
4检测门电路是否有复位信号输出。
5检测南桥发给门电路I/O复位信息是否输出。
6更换门电路
7更换南桥

网友:
在发一个 主板的启动过程 后续添加主板不跑码的维修经验
1 主板加电后ATX首先输出紫色5VSB进入主板。按下开机针 电源被使能输出5v 3.3V 12V 等给主板供电 同时PG信号也会相继出来送给主板 当CPU接到供电后拉低VRM芯片的VID信号同时VCORE经转换后产生CLK_EN 送给时钟RTC CLK电路 时钟开始工作,南桥收到信号产生PCIRST复位信号 送达ACPI电路经转化送达北桥 被桥发出CPURST CPU接到后发出寻址信号固定的FFFFFFF0H 到BIOS入口 由BIOS将寻址信号经DMI总线送达南桥。南桥接到信号 送至北桥 北桥在给CPU 执行启动自此硬件启动完毕。
2不跑码的主板维修
先将PCI A14的阻值确定一下 低于80欧姆为南桥坏啦 COMS中间跳线对地阻值为0 南桥坏 然后测量电压1117 中间脚无电压 对地短路视为南桥坏
先将COMS放电 再试试 开机
检查CPU供电 VCCVID 1.2v    vdda2.5v  PLL 1.8V  VDAC2.5V CPU周边桥周边的电感是否有腐蚀掉件
检查PCI槽B16 时钟0.42V  CPU复位和PG
检查CPU到北桥总线 是否桥或CPU座子问题
检查北桥到南桥总线
检查南桥到I/O总线
检查PCI总线

测量 接口 PCI-E A11 = 3.3v    A13--A14 = 0.4v
内存槽:DDR2 184脚=1.8v          137,138,185,186,220,221=0.9v   VTT=0.9v    119,120=3.3v  SPD=3.3V
             DDR3 168=1.5V   63,64,184,185=0.75V  VTT=0.75V  118,238=2.5~3.3V SPD=3.3V
BIOS   8脚BIOS 1脚=3.3V  并且有高低高跳变 即3.3~0~3.3
I/O 常用的 ITE8702 8712 8716 8718   99脚=3.3/5v 37=3.3V/5V 47、49=1.6v 触发引脚75 72 71 76
                                                                                                    带后缀GB等的 是  106   107    102   103

网友:
主要测量的脚位 关键点
  待机下 测量 PCI A14   PCI-E  B10
时钟 PCI  B10 , PCI-E  A13  A14
复位 PCI A15 , PCI-E  A11
IDE  1脚
内存供电查 :DDR2  ,DDR3  检查电感 负载供电 排阻 SPD电压 238脚  基准电压
内存时钟    DDR2  6个时钟 都打 电压1.1V
                 DDR3  4个时钟 都打
三种 供电时序 :
Intel  :待机--内存----桥----总线-- CPU
nvidia: 待机---内存---桥---VDDA---CPU---总线
AMD:  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网友A:
楼主牛啊,,,自己发帖,,自己占楼。。。不过谢谢你的总结!!有点用处!!

网友:
很好的基础知识,对新老手温习一下很有好处

网友B:
有三国里边的张秀的记忆力的话就行。还用在这总结,不是事儿的书里,人家老师早帮总结了,真不是在打击您发帖的热情

网友:
好东西 先保存了

网友C:
收藏,楼主是开发房地产的(喜欢盖楼)

网友:
LZ直接做个Word不好吗?

网友:
不错的,发基础区好点哦

网友:
太有用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基础知识温习一下

网友:
虽然修了好久了,看了一遍还是能起温习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藏,楼主是开发房地产的(喜欢盖楼)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宝贵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三国里边的张秀的记忆力的话就行。还用在这总结,不是事儿的书里,人家老师早帮总结了,真不是在打击您发 ...

你有不是事的书 他们有吗 ?

网友:
PCI  B10不是时钟,B16是时钟,1.6V左右

网友:
太好的 学习资料了,正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
下午楼主·在·发点

网友:
基础啊基础

网友:
看了一遍还是能起温习作用的。

网友:
这个得留着备用啊 !!!!

网友:
很好虽然看不惯LZ的灌水,但是资源是好的,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不错的小资料

网友:
真是大师呀!!这总结,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啊,,,自己发帖,,自己占楼。。。不过谢谢你的总结!!有点用处!!

基础知识,新手只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