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820t 板号 jm31-cp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15):
接客户一台宏基3820T机器 客户说在家里电脑用电池在工作的时候 听到啪的一声就关机了 听到这 以为主板上有东西炸坏了 跟客户沟通 留机检修 为了客户一句啪的一声 拆开机后 仔细仔细看了一遍 可是也没见啥东西 有炸坏 不管了 按流程走吧 按开关不触发 先各感感打值 没有短路 插上电 电流0.018 实测没有3 5V 看了下 35V的开启信号是 EC整过来的 那EC什么时候发出这个信号呢 当然是在EC的待机条件正常后读取BIOS配置脚位 再发出S5电的开启信号 不配置脚位后 EC也不知道哪个脚是 老王 哪个脚是老张 哈 下面我们来看看EC的待机条件 测量情况
首先是EC的待机供电 3.3V正常
再一个是时钟 由于外置晶震没有装 直接忽视
EC的复位 实测 3.3V正常
休眠信号  实测3.3V正常
适配器检测信号 3.3V正常
待机好信号 实测为0V 肯定不正常 因为没有 35V怎么会正常呢
接下来抓下BIOS的波形 1脚片选 示波器有动作 证明EC条件正常后 有选中BIOS但是 2 5 6脚无波形 有可能是读不取BIOS或读取到错误的BIOS
以上图片适合新手看  老鸟就飞过吧   此机3 5V的开启信号 S5_EANBL是在通电 EC正常读取到BIOS后发出的 最后刷BIOS解决 一次性搞定的BIOS  现上传到贴子里 有需要的下载吧 是EC的BIOS
没啥技术含量的 实在是碰不到难修的机子  也属无耐  还有个HP的机子 进水的 清理后有 35V 触发电流不动 EC  PWRBTN有动作 怀疑南桥 结果超声波洗洗 上电就亮机了 本来以为进水的可以难修一点的 无奈啊  完毕
鉴于有会员问超声波是咋洗的  所以特加此图片 此图片上的是小的超声波机 主要用来洗一些小东西 的 例如钢网 芯片 或主板的某个部位 都可以 还有一个大的是用来洗整板的 用法在里面倒上无水酒精 或者洗板水把板子放进去 按下开始 这个超声波就开始给主板按摩啦 按走一切疲备  是居家必备之机也

jm31-cp-mb-09921-3-48-bios-ec(1).zip

网友:
楼主这么萌吗?

网友:
学习学习你的技术

网友A:
都是 些容易的机 修着也爽啊  不够难修的 也要修修才行

网友B:
其实卖萌不是我滴专长

网友:
不要在贴子内连续回复 属灌水行为 要回复的话可以整理成一条回复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不发帖就手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 些容易的机 修着也爽啊  不够难修的 也要修修才行

就是碰到不难修的机啊  冬天了 机坏的又少  哎

网友:
是啊 不发贴手痒的不行了

网友C:
思路清晰,张兄再发点难度的撒

网友D:
啪声响也没烧东西,只BIOS程序错,版主运气真不错。超声波清洗还没试过,有人说超声波清洗不好所以一直不买这东东。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8 在我贴子灌水 惩罚加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张兄再发点难度的撒

有机会一定发  上天赐我一台不好搞的机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啪声响也没烧东西,只BIOS程序错,版主运气真不错。超声波清洗还没试过,有人说超声波清洗不好所以一直不买 ...

那你遇到刚进水的板子是咋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遇到刚进水的板子是咋处理的

清洁后,BGA烘烤

网友:
恩    那也可以

网友E:
ACER机器都要先刷BIOS。。

网友F:
我们这进水机子扔酒精里面泡一天,拿出来晒晒就能用了=。=就是*脏话*屏幕也进水了,花的一逼,感觉那客户是不修了。。。

网友:
再痒的话,就在墙上蹭蹭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ER机器都要先刷BIOS。。

是啊     谢谢 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进水机子扔酒精里面泡一天,拿出来晒晒就能用了=。=就是*脏话*屏幕也进水了,花的一逼,感觉那客户是 ...

哈哈   牛X

网友:
调理清楚,看的明白

网友:
额  回复够简单得了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

网友:
BIOS很调皮的 经常惹祸

网友G:
楼主在句容市哪里开店?

网友H:
超声波是怎么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超声波是怎么洗的?

超声波里面倒上无水酒精   然后把板子放里面  按开始  就开始震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句容市哪里开店?

现在不在句容喽  前年在雄狮电脑城

网友I:
COVER_SW#这个应该不是EC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J:
当然是在EC的待机条件正常后读取BIOS配置脚位,EC的待机条件。讲得,好,谢谢。

网友K:
想问一下楼主 超声波洗洗   这个是用的啥设备洗的,一直不知道想看看

网友:
楼主不错修得挺好

网友L:
我怎么老是碰到难修的机子啊  晕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张兄再发点难度的撒

给你一台 不跑吗的

网友N:
刚步入电脑维修这一行,任何经验都值得学习

网友O:
超声波洗板子啊,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COVER_SW#这个应该不是EC的待机条件吧

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LID信号 在这个图里就叫这个名字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然是在EC的待机条件正常后读取BIOS配置脚位,EC的待机条件。讲得,好,谢谢。

这个贴子 重要的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  结果刷BIOS谁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楼主 超声波洗洗   这个是用的啥设备洗的,一直不知道想看看

己在贴子里加了张小超声波机的真面目 可以看一下

网友:
有灌水嫌疑 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怎么老是碰到难修的机子啊  晕

哎   我只能说运气太差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给你一台 不跑吗的

来 扔过来吧   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刚步入电脑维修这一行,任何经验都值得学习

学习是好的  不要灌水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超声波洗板子啊,牛啊

板子是我们财富的来源 当然要伺候好啊

网友P:
这个机器是哪一年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机器是哪一年产的啊?

这个真问到我了  没注意看

网友Q:
夸了你一句萌就放过啦?

网友R:
老大,我拿两块难修的给你修,我都修的想死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里面倒上无水酒精   然后把板子放里面  按开始  就开始震动了

酒精的量要多少啊?倒满板子?

网友T:
版主 借你版块 问你个问题  联想G455 LA-5971P 不触发  上家动过桥 和EC 和BIOS  现在的情况就是PWRBTN(PBTN_OUT#)无跳变 有3v电压 断开与南桥那边  南桥那边手动接地一下也无电流变化          量测3v 5v 1.2 都有电压出来 用示波器量测都无被拉低的情况        EC供电 3.3     ECRST 3.3      晶振有32.768(示波器测量有)      ON/OFF#(pwrsw)到EC 有3.3v跳变        RSMRST有3.3   ACIN 3.3V  LID3.3V        3.5vPG 电压也有       在用示波器在待机是测量 1.2脚有波形        5.脚高电平3.3v 无波形        6脚0.23v 中间无断线  电阻是o欧的  EC也再次换过一次也无变化   ec傍边也无掉件  楼主 帮我看下是否还有遗落的地方?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老大,我拿两块难修的给你修,我都修的想死了

我这边也是  都是难整得机子  二修 三修  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出个结果来

网友R:
引用 网友T:
我这边也是  都是难整得机子  二修 三修  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出个结果来

同病相连啊,兄弟,我们怎么这么命苦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R:
同病相连啊,兄弟,我们怎么这么命苦呢

可能需要时间的过度吧   整个不触发都整的头疼

网友R:
引用 网友T:
可能需要时间的过度吧   整个不触发都整的头疼

我修的都是不跑码的,还有不过内存什么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夸了你一句萌就放过啦?

以经提醒他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老大,我拿两块难修的给你修,我都修的想死了

来吧   扔过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S:
酒精的量要多少啊?倒满板子?

小的只要够洗你要洗的地方就行了  大的倒层就够了  毕竟板子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来吧   扔过来吧

你在哪呢,你叫我咋扔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我修的都是不跑码的,还有不过内存什么什么的

我这边得都是掉电 不跑马有  Acer掉电最多  都是亮机就掉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来吧   扔过来吧

版主 在那个地方啊  我这边有6块E1-471 Acer的 都是亮机就掉 要不给你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T:
版主 借你版块 问你个问题  联想G455 LA-5971P 不触发  上家动过桥 和EC 和BIOS  现在的情况就是PWRBTN(PBT ...

BIOS 12 56脚的对地值有无不正常 RSMRST有3.3了 PWRBTN无跳变?继续刷BIOS 南桥手动拉低也不上电的话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  你所写的EC的待机条件以经差不多了 BIOS那边波形不正常 1 2 5 6都应该有波形 再刷刷BIOS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这边得都是掉电 不跑马有  Acer掉电最多  都是亮机就掉

慢慢修吧,等你修好了这些故障,成高手也就不远了

网友U:
BIOS 资料坏的确实不少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小的只要够洗你要洗的地方就行了  大的倒层就够了  毕竟板子薄

这样啊  淘宝有得卖么?很好奇这玩意,洗版蛮方便的样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8 在我贴子里灌水 惩罚很重的哦

网友V:
楼主的超声波呀!!哪有无水酒精????酒精我买的都是95%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R:
你在哪呢,你叫我咋扔啊

我在江苏常州

网友B:
引用 网友T:
版主 在那个地方啊  我这边有6块E1-471 Acer的 都是亮机就掉 要不给你研究研究

我在江苏常州  掉电的话  用示波器双通道抓信号 电压 做对比 一步一步对比 找到哪先掉引起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我在江苏常州

这么远啊,我没那么大力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BIOS 资料坏的确实不少

是啊   我也没碰到过几个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样啊  淘宝有得卖么?很好奇这玩意,洗版蛮方便的样子

我不知道哦  你去看看呗  这不是我买滴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超声波呀!!哪有无水酒精????酒精我买的都是95%的呀!!!

我也不知道哪有  都不是我买的  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这么远啊,我没那么大力气啊

没事啊  你带着板子 坐车 坐到离江苏近一点再扔呗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没事啊  你带着板子 坐车 坐到离江苏近一点再扔呗

车费报销不,报销就来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车费报销不,报销就来呗

哈  报销 还报妞呢  赶快来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哈  报销 还报妞呢  赶快来吧

真的啊,那我订机票去了哈

网友W:
楼主理论还是很扎实的,修的很有条理啊

网友X:
bios引发的一场血案。水水贴,赚赚分。

句容诚信电脑 -2 水得这么明显 不扣你分都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R:
真的啊,那我订机票去了哈

come  on   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理论还是很扎实的,修的很有条理啊

当然啦  修机要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B:
come  on   速度

言归正传,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1.我们发的帖是不是归你管
2.为什么你发的帖能在第一个版块上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我在江苏常州  掉电的话  用示波器双通道抓信号 电压 做对比 一步一步对比 找到哪先掉引起的

都是PCH那边先掉 好像要原厂BIOS程序

网友Y:
搞定是硬道理,佩服楼主。

网友Z:
这个台板应该可以报的起价格吧

网友AA:
适合我们这些小白来看 吸收各种营养吗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AB:
朋友超声波挺有意思!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啪声响也没烧东西,只BIOS程序错,版主运气真不错。超声波清洗还没试过,有人说超声波清洗不好所以一直不买 ...

进水机果断放进烤箱,烤几个小时,再拿出来、

网友AD:
楼主这分析的一步一步很仔细到位啊!!!那个超声波怎么把主板放进去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啊  你带着板子 坐车 坐到离江苏近一点再扔呗

呵呵 是不是坐车到江苏后到河边就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X:
bios引发的一场血案。水水贴,赚赚分。

就喜欢这么幽默风趣的你。

网友:
引用 网友R:
言归正传,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1.我们发的帖是不是归你管
2.为什么你发的帖能在第一个版块上

第一  我只是其中管理的一个 还有几个版主同时一起管理  第二   你不知道论坛有一种道具叫置顶卡的吗 可以花积分买来 把贴子置顶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T:
都是PCH那边先掉 好像要原厂BIOS程序

额  这么坑啊   原厂BIOS 去某宝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搞定是硬道理,佩服楼主。

一般一般啦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台板应该可以报的起价格吧

你从哪里看出的是台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适合我们这些小白来看 吸收各种营养吗

吸吧  使劲吸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朋友超声波挺有意思!

哈哈  喜欢吧   送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进水机果断放进烤箱,烤几个小时,再拿出来、

这么暴力不好吧 亲  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D:
楼主这分析的一步一步很仔细到位啊!!!那个超声波怎么把主板放进去洗啊?

小的只适合洗某个部位 整板要放在大的里面洗

网友AE:
终于捡到一个刷bios,也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终于捡到一个刷bios,也太简单

是啊  刷BIOS是挺简单的

网友A:
楼主 还用上超声波了  还没听说过 算是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还用上超声波了  还没听说过 算是见识了

本来是打算洗洗 防止放一晚上扩大故障  洗完放一边 第二天来了就亮了  也是没办法的事 哈

网友AE:
超声波修手机常用,修主板你的也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超声波修手机常用,修主板你的也太小了

没认真看贴子吧  贴子里写了 小的是用来写主板某个部位的  洗整板有个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牛X

真的能用,就换了一个开机芯片,加焊了下显卡,就能亮机,就是屏幕也花了=。=纠结

网友:
继续换屏      各户不修就收手续费

网友F:
好好玩的超声波啊,和我家洗脚机一样呢,冒泡,摩擦摩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好玩的超声波啊,和我家洗脚机一样呢,冒泡,摩擦摩擦

额   老板你真是 高 大 上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额   老板你真是 高 大 上啊

必须的,还带加热的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必须的,还带加热的呦

包邮不  来一款

网友AF:
这样也行我也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样也行我也有台

没什么不行的哦

网友AG:
不错,看来宏基的要优先考虑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邮不  来一款

那家厂家关门了,我这是绝品,咩哈哈,以后不用了就收藏起来当古董留给后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不错,看来宏基的要优先考虑BIOS了

刷BIOS是最基本的

网友AH:
还是比较喜欢你那个洗东东的感兴趣,几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还是比较喜欢你那个洗东东的感兴趣,几钱啊

哈哈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不是我买的

网友AI:
超声波机器有什么作用?效果如何?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超声波机器有什么作用?效果如何?版主

超声波机器  主板进水时可以用来洗板啊  效果的话还可以

网友AJ:
超声波能清洗干净吗?听说过但从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超声波能清洗干净吗?听说过但从没用过!

我不是实践证明了吗  洗完就亮机了

网友AK:
老板,很幽默,,,,,,。,学以致用

网友AL:
洗板水放到超声波上很快挥发,那个味道顶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洗板水放到超声波上很快挥发,那个味道顶不住

干得就是这一行  顶不住 也得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老板,很幽默,,,,,,。,学以致用

一看这名字就是实地 304的吧

网友:
AC_IN#怎么有高有低的啊?我又有遇到低电平正常的!

网友AM:
版主的超声波不得不说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我拿牙刷一刷一吹就干净,呵呵,浪费酒精不说还不安全,万一哪天碰上一个傻逼客户在你面前一抽烟你就头大了,着火了你就跑都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版主的超声波不得不说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我拿牙刷一刷一吹就干净,呵呵,浪费酒精不说还不安全,万一哪天碰 ...

额  好吧  看你回复这么长 我就不跟你争辩了

网友AN:
以前公司有个超神波,可以摆张麻将桌在里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N:
以前公司有个超神波,可以摆张麻将桌在里面了

。。。。。。。。。。。。。。。。。。。

网友AN:
引用 网友B:
。。。。。。。。。。。。。。。。。。。

那东西用来清洗回流炉的过滤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N:
那东西用来清洗回流炉的过滤网的

哦   这个东西 用处还真多哈

网友AO:
楼主 有没有感觉到这超声波清洗的不够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O:
楼主 有没有感觉到这超声波清洗的不够给力

你有好东西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好东西推荐???????

没 我也买了这个 感觉力度不够 清洗钢网还是可以的

网友:
哦   这个东西洗主板 还要多大力度啊   太大力度再洗掉件了

网友AP:
BIOS程序导致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P:
BIOS程序导致不触发。。。。。

你没碰到过吗   这个很正常吧

网友AQ:
这个声波清洗的,有那么好吗,酒精不一样洗的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这个声波清洗的,有那么好吗,酒精不一样洗的干净

这个声波里面也是倒进去酒精来洗的    只不过是自动洗  不用手动 不是方便点吗

网友:
超声波实用吗

网友AR:
EC的一些条件还跟充电芯片有关,遇到好几台都是充电芯片那边有问题。造成的不触发。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R:
EC的一些条件还跟充电芯片有关,遇到好几台都是充电芯片那边有问题。造成的不触发。

具体的呢

网友AS:
哎~~想我这种屌丝也就是牙刷刷刷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哎~~想我这种屌丝也就是牙刷刷刷咯~~呵呵~~~

牙刷也是一款利器来的

网友AP:
引用 网友B:
你没碰到过吗   这个很正常吧

修过,不过楼主过于累赘,,,要判断EC是否工作,直接测量BIOS 1 2 5 6#波形,这样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P:
修过,不过楼主过于累赘,,,要判断EC是否工作,直接测量BIOS 1 2 5 6#波形,这样速度快

我写出来只是给大家一个过程  发贴不是为了结果 也要有过程的 光说结果 有的小小白看不懂得

网友AT:
同学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网友AU:
看着感觉好牛,学习了

网友C:
维修流程通俗易懂,学习了~~~~那到底是哪放炮了?客户说响了,不会是被客户的屁给干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同学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额   有灌水嫌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U:
看着感觉好牛,学习了

有灌水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流程通俗易懂,学习了~~~~那到底是哪放炮了?客户说响了,不会是被客户的屁给干坏的吧?

可能是电池内部炸掉了  没去深究

网友:
很有见解的帖子

网友:
这你都看出来了  不简单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其实卖萌不是我滴专长

对了 你这个机器是叫超声波 机器不 多少钱了

网友AW:
很好经验,版主多多分享

网友:
刷BIOS好了 收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V:
对了 你这个机器是叫超声波 机器不 多少钱了

是叫超声波   多少钱不知道哦  不是我买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W:
很好经验,版主多多分享

一定    一定

网友:
价钱   论坛里不公开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AX:
可能是楼主技术太NB,所以碰不上难修的。

网友:
很少有人说我思路清晰    我都不觉得清晰   你能看出来   不一般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X:
可能是楼主技术太NB,所以碰不上难修的。

哈     难修的机子  离我远一点吧  我就喜欢  放放电   放放电  还是放放电

网友AY:
最后一张图,简直是神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最后一张图,简直是神器啊

  你值得拥有     哈

网友:
你多少钱买的额?

网友:
不是我买的哦     我只管用   哈哈

网友AZ:
各位同行一般刷BIOS好了的都收多少钱

网友BA:
超声波是好东西啊 楼主这个都用上啦  ACER笔记本维修分析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Z:
各位同行一般刷BIOS好了的都收多少钱

不要在论坛问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A:
超声波是好东西啊 楼主这个都用上啦  ACER笔记本维修分析的不错

刚进水的机子 我都是拿这个伺候着

网友:
总结为
刷bios ok

网友:
额     谢谢你的总结了呗

网友BB:
思路清晰,高手在人间啊,没事多看看贴,小白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C:
一大早就吃到这么有营养的帖子 哈哈

额   吃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思路清晰,高手在人间啊,没事多看看贴,小白受益了…

人间充满爱

网友:
宏碁 BIOS 容易坏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小的只适合洗某个部位 整板要放在大的里面洗

大的要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AU:
我晕。我哪里灌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U:
我晕。我哪里灌水了

请阅读一下论坛管理总则 熟知一下哪些词语是属于灌水的词语  像你回得的学习了 就属于灌水范围内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大的要多少钱一个啊?

这个不清楚哦  不是我买的

网友BD:
楼主说的这么简单,让我们刚学的都看的懂谢谢了,就是不知道哪个超神波清洗机洗芯片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BE:
到版主的贴子里来灌这么明显的水。。也是醉了、不作就不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D:
楼主说的这么简单,让我们刚学的都看的懂谢谢了,就是不知道哪个超神波清洗机洗芯片起什么作用啊?

应该的  应该的    可以清洗芯片上在的焊膏 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E:
到版主的贴子里来灌这么明显的水。。也是醉了、不作就不会死

到我的贴子里来灌水  真的不是一般的藐视我  哈

网友BF:
技术不错,挺适合新手学习的!

网友BG:
楼主的BIOS是集显的还是独显 我正在找集显的

网友BH:
这么小的超神波 主板能放进去吗 。

网友AU:
引用 网友B:
请阅读一下论坛管理总则 熟知一下哪些词语是属于灌水的词语  像你回得的学习了 就属于灌水范围内的哦

哦哦  这样啊 ,以前没在意看

网友BI:
LZ你这是搞的什么图片看不懂

网友BE:
引用 网友B:
到我的贴子里来灌水  真的不是一般的藐视我  哈

反正我是不会干这么。。。。的。好歹说两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哦哦  这样啊 ,以前没在意看

恩  谢谢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E:
反正我是不会干这么。。。。的。好歹说两句

还是你精明啊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I:
LZ你这是搞的什么图片看不懂

这图片看不懂?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ER机器都要先刷BIOS。。

哦哦     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H:
这么小的超神波 主板能放进去吗 。

小的是洗某个部位的  没仔细看贴吧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G:
楼主的BIOS是集显的还是独显 我正在找集显的

我这个是独显的哦   集显的 论坛里有 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F:
技术不错,挺适合新手学习的!

额    有灌水嫌疑  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