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老液晶显示器 找不到ADJ 屏幕带状白条

楼主(2014-12-15):
电源板挂了,没理会,电源板上就一红一黑两条线出来,没有输出,直接拿开关电源12V接这两根线, 现在屏幕亮了,也有图像,

问题1:在屏幕右边,有大约4厘米宽的竖状白条, 这是怎么回事? 该如何维修?
问题2: 原来的高压板上的ADJ 不知道接线在哪里,是悬空的,现在想接上去, 能调节屏幕亮度, 该接到哪里?

请各位指教。

屏的右边竖状白条,两手指宽,图片是倒过来拍的

这是驱动板,接线惨不忍睹, 应该是原厂翻修过的,用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

高压板上往回找的这条ADJ,被悬空了,应该是接到哪里啊?请指教

网友:
你是不是拆开屏幕了 怎么看像是屏幕挂了 这款是通用驱动板 你按键上应该都没有接上亮度调节的线 接不接应该问题不大 主要问题是你屏上的问题很大啊  换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下屏是不是白条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adj在调节屏幕亮度时会有变化的,再测测!屏上一条子白好像屏坏了!先换块其他驱动板和电源板点一下屏!

网友:
驱动板上的插子应该是4根线,找到12V和地,剩下的就是触发ON和白平衡ADJ了,这通用高压板上会标这12V,地,on(en),ADJ吧!研究研究!先试试屏是不是坏了!那条白挺吓人呀!

网友:
屏挂了把,adj不接也不会这样的

网友:
厂家也会直接断线的

网友:
屏幕坏了 没有什么搞头 还有这个货是改装的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
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