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问题

楼主(2014-12-15):
一台电脑没声音,主板是技嘉78lmt,声卡芯片alc887驱动已经安装上了,无论是驱动精灵还是官网驱动,都不行,系统从做好几遍了也不行,更换win7也不行, 谁遇到过啊  我想问下,我直接更换声卡芯片能解决吗,能解决的话,我就淘宝发几个过来

网友:
这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A:
插个PCI声卡用就行了。板载声卡可能出了故障。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声卡换了,不行就USB声卡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个PCI声卡用就行了。板载声卡可能出了故障。

我手里到有一块pci声卡,换上去了有声音,但关机就自动重启,去掉pci声卡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换张外置声卡就解决了!!别纠结于那声卡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到有一块pci声卡,换上去了有声音,但关机就自动重启,去掉pci声卡就没这个问题,

在BIOS中看一下有没有设置问题,将板载声卡屏蔽掉再试试。还不行就要动些心思了。

网友:
有的主板挑声卡

网友:
淘宝买芯片换不划算啊 料板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