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驱动板与连接屏的5V,屏线5V对地阻值200Ω,正常吗?

楼主(2014-12-15):
手上一台显示器,不插屏线能亮,插了屏线不亮,测驱动板屏线接口5V对地阻值200Ω,正常吗?

网友:
不插屏线能亮背光是吗?有可能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了

网友:
200,如果是正向的,一般是不正常。

但有些机子,阻值是很低的。我遇到过只有几百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