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9

楼主(2014-12-15):
求大师指点,MBX-249无VR 别的电压都正常,95831供电EN都正常,cpu换过,BIOS也刷过,(接到此板的时候,1.05V.显卡电压都没有,5V值小,现在都正常了 ,就是无VR!

网友A:
这个遇到麻烦了  在仔细查查 说不好有漏掉的地方 这个貌似有图纸参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遇到麻烦了  在仔细查查 说不好有漏掉的地方 这个貌似有图纸参考哦

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