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进水,进水掉电求助!

楼主(2014-12-15):
昨天下午客户拿来一进水的三星300E4A本,报价200开修,拆开机器,洗板水,洗刷刷一下,量了一下公共点短路,烧鸡,Q61烧坏,摘掉,还是5A,仔

细看看焊盘已经短路,处理好,飞线,改管,插电待机0.19,待机芯片TPS51125发烫,更换后,正常,上电,触

发0.8A左右掉电,求解!!! 个人怀疑会不会是Q61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还是多留意进水的地方

网友:
想问一下 这个BIOS怎么看1脚啊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发上来更好  看看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留意一下看是不是进水的地方,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看Q61是在哪里,取到什么作用

网友:
建议少烧鸡 劲量少用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电阻腐蚀的

网友:
还有电阻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