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为何输出达到22.7V?

楼主(2014-12-15):
什么原因可能会造成输出反而升高呢?

网友:
滤波电容容值变小有可能造成过压

网友:
这种电源输出不匹配,元件性能,寿命,都会影响到他的质量

网友:
ACER的,做工还可以,散热都是包覆整个的,散热铁板面积还挺大的。滤波都给包起来了。

网友:
科技发达  质量落后

网友:
IC:3842 ,稳压IC:431

网友A:
输出滤波用的挺小的,470UF/25V

网友:
山寨货,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滤波用的挺小的,470UF/25V

输出电容容量确实有点小,起码要1000uF的

网友:
上取样电阻变大

网友:
查反馈元件没什么问题,换了一个3842的4脚 的振荡电容,电压降到19.5V,通电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基本稳定 ,应该就那个点

网友:
这个貌似山寨货哦

网友:
此电源明显非原厂。

网友:
有的电源质量不稳定,空载电源高,有负载后回归正常

网友:
3842的4脚电容一般取多少

网友: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