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不加电

楼主(2014-12-15):
THINKPAD SL410K不加电,3 5V正常,EC 南桥晶振都换了全新的(没有
示波器
没法测波型)测了EC晶振两个脚都 有1V多,南桥晶振一点电压都没有,CMOS电池有3V多,侍机电流0,01到0,02,会是南桥了吗
示波器

网友:
INTER 独显的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电压和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ec工作条件!!!!!!

网友:
是广达代工的吧 按广达的时序修吧 一步步往下查

网友:
南桥晶振没电压不正常,差谐振电容后换桥

网友:
查下 南桥RTCRST

网友:
南桥晶振没电压,感觉是桥没得到供电吧

网友:
南桥得到供电后 就给晶震电压了 如果南桥得到供电了 赶紧换桥吧

网友:
如果南桥得到供电了 赶紧换桥吧

网友:
这个只能说更多的可能是南桥问题 不过再做BGA前需要 多测试些数据

网友:
最后换南桥好了,多谢

网友:
桥的供电都正常,晶振也换了,还不起振的话只有考虑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