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安卓平板不识别OTG功能!!!

楼主(2014-12-15):
今天上午来一客户说他的平板OTG功能不识别了,我检查过后报价开始维修,天冷给客户端杯热水,让人家在沙发上静候佳音,废话不多说了,开工:

1. 拆开后壳来个全局图,小霸王的平板:

2. 没有位号图,找了份图纸做参考,原理图如下:

3. 经过从USB端跑线得知VBUSDP、DM、ID经过4个TVS管分别进入了电源芯片、CPU,具体位置如下图:

注:VBUS(充电使用供电脚)、DP\DM(数据传输信号)、ID(OTG中断检测信号)

4. 未插入OTG设备前,先量测VBUS是否有电压, 无电压为正常,实测0V,如下图:

5. 插入OTG线,再插入OTG设备(鼠标),发现鼠标灯是亮的, 实测VBUS电压为5V,正常,如下图

6. 但是开机进入系统,就是不识别鼠标,没有鼠标箭头

7. 对这4个信号打打对地阻值,发现ID中断信号阻值完全不对,如下图:
A:VBUS阻值(因为它没有直接进入CPU,所以阻值会高些),正常

B:DP、DM阻值,正常

C:ID(OTG中断信号)阻值,只有0.008V,完全不对

8. 心想不会是CPU挂了吧,既然它加了抗静电的TVS管,就没那么容易直接挂CPU,果断拆掉ID信号上的TVS管,实测阻值0.486V,正常了,为了保证其日后性能从其他手机板上拆了个TVS管装上去,(此料不装也可以),装机试试是否识别OTG设备,如下图:

9.识别正常,又试了试挂载U盘,也是正常的,叫客户收银子

至此维修结束,总结:本人推断此故障是由于冬天到了,静电聚多,客户在频繁使用OTG设备,带入静电过多致使TVS管损坏,导致中断信号阻抗拉低,最终造成OTG失效;

友情提示:OTG功能失效不妨碍充电器、数据线的使用

网友:
希望以后看到更多的精彩贴!ID(OTG中断信号)阻值,不是只有0.008V,而是二极体值不要V等单位!

网友:
平板的维修资料太少了,希望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