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 bios 解决掉电通病

楼主(2014-12-15):
l600 bios 解决掉电通病

网友A(2015-01-28):
电是不掉了  问题是定LOGO了。

网友(2017-06-10):
引用 网友A:
电是不掉了  问题是定LOGO了。

恭喜 我也是

网友:
楼主 你这是什么版号?

网友(2018-02-14):
请问怎么下载呢?请回复谢谢。1.67 MB, 下载次数: 1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的啊  ,,,,,,,,

网友(2018-05-06):
L600 开机掉电。BIOS谁有  EC   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