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K43LY不亮维修一例,附TL866CS编程器操作步骤

楼主(2014-12-15):
早上接到一台机器,插可调电源跑至1.2A-1.3A-1.4A看起来已经亮了,但是他没有亮,怀疑显卡问题,于是将用户打发走,拆机,仔细观察主板发现触摸板的左右键下方正好是BIOS,靠近KBC附近的BIOS芯片第三四脚轻微有点腐蚀,为了保险起见先不干显卡,先刷BIOS。

晒晒在迅维杭州店买的866CS编程器,超级好用,刚买来出于好奇把它拆开看了一眼,居然全固态电容,买赚了取下芯片后放入弹跳座,注意第一针,废话不多说上图

我的BIOS芯片是华邦的25Q32BV 选择好后先读取一下并且备份:

导入新的BIOS程序文件:

开始写入,这个编程器在写入之前自动就会给你先清空一下,所以不用点擦除直接写入就可以了:

正在校检,请等待。。。。。。完成编程请取下芯片并焊接到主板上,上电亮机,忘了件事跟他说的显卡问题,不过我也没料到刷下BIOS就好了啊,这不能怪我好吧,再来点焊油抹上去疯抢吹鸡巴几下得了,收费260

网友A:
自动识别型号多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识别型号多快

我一般能看清芯片型号就不用那个自动识别型号

网友:
编程器一样的。后悔 买可以刷ec的好了 价钱差不多哦   楼主还美啥啊

网友:
要买就买个能刷EC的,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不是刷BIOS的问题,而是进液受潮引起的BIOS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2016-05-15):
只能说赚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这个可以刷EC的bios嘛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这个编程器我也有一个,不过刷写速度,真的很慢,刷一个64m 要5分钟!

网友:
0809000的显卡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貌似 高大上的意思

网友:
这个编程器职别元器件多,但速度不怎么快

网友:
你好,这个机器的BIOS能给我一份吗,机器X84H 版号K43LY,3.1 080900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