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LED点亮背光

楼主(2014-12-15):
我这有个BT140GW01 屏幕碎了 想点亮背光研究下 看了网上帖子 始终不得其法 没亮 给提点建议

网友:
我把38 39 40 连接19v变压器  短接 35 36  不亮
我又给36脚供给3v电也不亮

网友A:
短接 35 36,直接接5V可以亮

网友:
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 35 36,直接接5V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 35 36,直接接5V可以亮

我发图片你看看

网友:
学习了,很多LED的屏,屏暗,可以参考下维修了。

网友:
楼主直接接到LED背光上面   二三十伏就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参考这个 也没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221-1-1.htm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3ug43686fd给个淘宝买过的转接头,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测试LED屏的,转接头上有4个焊点接出来单独供电12v/5v可以点亮LED背光

网友:
哪4个焊点????? 这是重要的

网友C:
供电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开启就可以了

怎么开启  具体点

网友D:
VIN     GND       ON/OFF     ADJ

网友:
找一下以上几个信号

网友:
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N     GND       ON/OFF     ADJ

你没细看图纸吗 你说的我都找到了

网友:
做个完结  以上思路正确 只是有些屏 不开启而已  自己多试验多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
用COM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