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抽空,发个新帖

楼主(2014-12-15):
                          机型:联想Z370      版号:广达KL5  HM65独显架构         故障:二修主板穿孔

故障描述:当时正在修别的机子,重庆的兄弟说有片板子穿孔了,不出CPU核心供电,发给我修。当时让他发了穿孔部位照片,觉得可以搞(要是CPU,桥,EC附近穿孔的就没必要发了)。

一、收到板子以后,目测全板,CPU供电附近烧了个洞,电源接口附近板子变形严重,触摸板底下稍微有些进水腐蚀。打全板主供电,公共点对地值,为发现明显短路故障。通电测试。电流到0.18A左右掉电,可以反复触发。测全板主供电,发现独显供电,CPU核心供电未出,集显供电未出
A:先检查独显供电HM65独显供电一般都是PCH在供电、PG正常以后发出低电平的EN#信号开启独显供电。实测触发瞬间GFXON为低电平,DGPU_PWR_EN#为高电平,可能是PCH条件不满足。

B:查了下图,PCH收到的PWROK APWROK均是由EC_PWROK转换而来。熟悉广达的都知道,EC收到供电芯片发出的HWPG以后,延时发出EC_PWROK。马上去检查EC收到的HWPG信号。

C:EC 124PIN实测触发瞬间,HWPG信号为0.5V左右,明显不正常。断电打对地值,280多,仔细检查了一下EC边上有些助焊剂,可能是加焊过,手里头正好有这种EC,直接换掉,再次通电测试,故障依旧。

二、重点检查HWPG信号,所有关联的主供电都已经出来了,万用表检测上拉电阻一端有3.3V,焊下一边后测量阻值正常。这边只能用割线法。

A:割断所有与HWPG相连的供电芯片,EC,  U14,拆掉上拉电阻;对地应该是悬空,但是实测对地380左右,又是一例板层漏电的。这边注意到CPU供电穿孔附近有个VR_ON的与门电路,虽然电阻没装但是板子上线路已经布好了,估计也是主板烧穿惹得祸。

B:这边只能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通断测试,割断与这个门电路相连的线路。经过一番比较,割断EC背面的一根线以及U14相连的线路,然后补好原来的HWPG信号线,这时候HWPG信号对地值回复500多。

C:通电测试,HWPG信号回复正常3.3V,电流0.22A左右不掉电,但是CPU核心供电未出。

三、检查CPU核心供电工作条件。
A:CPU座子AP33接入细线,检查PROCPWRGD信号,正常1.05V左右。实测正常。
B:检查ISL95831工作条件,供电正常,VR_ON1.05V正常。示波器检测SVID信号,如图:双通道抓取SVID,SVID_CLK持续有波,SVID_DATA有1.05V无波,明显不正常。

C:检查SVID信号线是否有断线。这边要注意,需要拆掉上拉电阻。

D:这边很明显是断线了,也是穿孔惹的祸。

四、检查SVID信号,如图:板子已经正常点亮。接着给板子上BGA做了下整形,进PE测试,隔天发回重庆了。

总的来说, 修这种机子,需要耐心。

衣服我很烦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兄弟修得相当不错!!

网友:
佩服楼主有耐心,技术真好!!

网友:
还在学习新板时序呢  碰到的新板少

网友:
技术没得说,不过这种板子一般人看到都放弃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佩服楼主有耐心,技术真好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学习了

网友:
整形?放在BGA加热加伸?

网友:
膜拜,楼主每次发的都是精品啊

网友:
还是实地培训出来的技术好呀!

网友A:
楼主每次都是精华,我的一个进水的G470仁宝LA-6751P不出集显,测PROCPWRGD有1.05V仁宝的标示一时找不到地方,看了楼主的贴子,我觉得自己还是不够用功!

网友:
土豆楼主 又半个月没有看到你帖子了 看你的帖子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怎样给板子整形吗,上次我修到 一个板子,也是变形了,我用风枪吹,然后,手动按平,结果,板子是平了,但是 不触发了,搞弯了又可以触发,最后换板了,

网友:
看土豆个的帖子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每次都是精华,我的一个进水的G470仁宝LA-6751P不出集显,测PROCPWRGD有1.05V仁宝的标示一时找不到地方 ...

6系列需要跑码过了内存之后CPU才会发出第二组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来产生集显供电。

网友:
您的贴可以作为教材来读

网友:
上CPU测SVID值是为了阻值差异更大,更直观?

网友:
楼主的波波看起来不错啊   好多钱

网友:
楼主的帖子技术含量太高了哦,理论不行,真的很难看懂啊,要继续学习啊

网友:
这个技术很好了,额呵呵

网友:
真是厉害啊   基地很强   至少理论非常强  楼主是各方面强啊  我修过穿孔板但都比较简单啊  楼主这个真是要细心啊

网友:
真厉害!每个HWPG都割了,后续补线很麻烦吧

网友B:
LZ写的帖子确实好,可能你修这个机器的时间还没有发帖子的时间多。。。。。呵呵 。。。还有就是提醒下。你说的VR_ON有1.05是正常的  估计是你写错了吧????正常VR_ON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写的帖子确实好,可能你修这个机器的时间还没有发帖子的时间多。。。。。呵呵 。。。还有就是提醒下。你 ...

其他的机子都是3.3V,这个机子是个例外。这边的VR_ON出EC的时候是3.3V,进过一个100K到达95831 的时候就变为1.05V左右了(芯片内阻影响)。估计95831的 VR_ON引脚开启阀值低于1.05V,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
大神级别的维修。

网友:
技术精湛啊,佩服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你太强悍了!

网友:
板子烧的连它妈都不认得啦,,楼主真是厉害!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一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写的帖子确实好,可能你修这个机器的时间还没有发帖子的时间多。。。。。呵呵 。。。还有就是提醒下。你 ...

我一个三星机器是isl95837,EC发出3.3V正常,连接95837之后变成2.5V,不出cpu供电,后来调节了VBOOT之后,正常产生CPU供电,也就是说明开启2.5V也是正常的,不过这1.05V个人觉得太低了点吧

网友:
水平已经很厉害了,楼主是实地出来的吗

网友:
耐心重要,基础更重要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太高 看都看不懂

网友:
土豆的贴真是篇篇精华啊

网友:
我就没楼主怎么有耐心了 烧个洞的一般都 去叫客户换板

网友:
有技术真好,楼主你太牛逼了。

网友:
修得一手精彩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细线测试PROCPWROK 具体是用什么线,不怕碰到其他脚的吗?

网友:
请教楼主下,有没有碰到DRAMRST#信号为低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425-1-1.html
求指点下,

网友:
看过楼主很多精华贴子,发现除了技术没得说了以外,还很有耐心啊。

网友:
搞的不错,楼主修这板子估计拿不钱哦,不过赚了兄弟的人气。

网友:
兄弟你太牛了

网友:
老哥,耐心出奇。,。,,。,学习

网友:
这种板,能修到这程度。楼主的耐心和技术都是值得膜拜的

网友:
大神,大神啊!小弟佩服得五体头地!!!

网友:
谢谢兄弟有心分享案例

网友:
怎么短路 烧坏 还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
佩服佩服。确实厉害

网友:
刮骨疗伤!!好好好!

网友:
能说什么呢?修的无可挑剔呀!!

网友:
这么忙,还来这里教我们知识。!太感谢了

网友:
飞的线能不能细点,

网友:
维修这行不好做,看了楼主的贴,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啊!

网友:
SVID能用万用表测试么?

网友:
这对线路要求多高才能到这个水平啊。楼主说的那些我都看的不懂。佩服

网友:
怎么修的板子都这么奇怪

网友:
楼主的帖子一直很经典

网友:
你是讯维出来的吗?  月饼老师的徒弟吗?

网友:
能给我你QQ吗  或者加我QQ+1387960647

网友:
头都看晕了

网友:
请问楼主在哪里,想结交下

网友:
都烧成这个样子了   还可以 ?

网友:
不错,不错,自己修出来了,

网友:
这板子修的确实牛逼,理论过硬!

网友:
专业的文笔,高手的杰作

网友:
这样的机器能修好真是厉害

网友:
额大神太帅了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支持八通道吗

网友:
- -  这种板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一般麻烦换板咯呵呵

网友:
广达的时序研究的明白,不过这种板子一般人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忙里抽空教我们,太感谢了

网友:
土豆哥,是高端的。

网友:
高手,时序记得很清楚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楼主对电路非常熟悉!!!!